[KungFu32位 MCU] ECCP PWM输出

楼主(2022-12-03):
最近在用KF32146配置ECCP输出PWM占空比可调,发现一个问题,ECCP只能配置固定的占空比输出,初始化后再次调用ECCP_Set_Compare_Result(ECCP5_SFR,ECCP_CHANNEL_3,duty);这个函数给duty赋值不能改变占空比,CCP可以做到初始化后再次调用这个函数就可以改变占空比,有没有大佬用过ECCP呢 请指点一下  附上CCP成功配置代码  和ECCP代码

ECCP

ECCP

CCP

CCP

楼主:
个别代码注释和代码不对照请忽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个别代码注释和代码不对照请忽略

这个情况下, 就要去看这个芯片手册, 除非这款MCU的PWM硬件没有这个操作模式,否则可以直接在某种条件下,直接写入比较寄存器 重新设置占空点,某种条件就是要看 功能寄存器配置去完成。 其他非车规MCU就可以

网友B(2023-01-04):
在配置完成之后是不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延时才会生效啊

网友C:
一般在初始化之后都是可以再次更改的  但并不是立刻就能生效的

网友D:
确实还没有在使用过程中更改过占空比  还需要提前调用特殊的函数吗

网友E:
ECCP模块实现为具有增强型 PWM 功能的标准 CCP 模块

网友F:
ECCP模块的功能包括 2 或4 路输出通道、用户可选极性、死区控制和自动关闭与重启。

网友G:
PWM 的增强型模式,ECCP模块的捕捉、 比较和单输出PWM功能与标准 CCP模块的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