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CubeIDE对STM32F407接LAN8720A的配置问题

楼主(2022-12-03):
在使用stm32F407外接LAN8720A时,使用CubeIDE进行Ethernet和LWIP进行配置,配置时发现不能设置PHY Address,但是网上很多的教程都是有这一项设置的,想请问各位大佬是我哪边配置不对吗,还是新版本的Cube已经取消了PHY Address的默认设置。

网友A:
你使用STM32CUBEMX进行配置的话,在互联外设的ETH栏里,有个advanced parameters 项下可以针对PHY进行配置,选择PHY的类型,

8742,83848还是其他类型。拟定PHY的名字及其它配置参数。PHY地址默认为1,如果要修改的话,到配置文件

stm32f4xx_hal_conf.h里去修改。 你可以找到下面内容。其中, PHY_LAN8720A 是我在CubeMx工具那边给PHY起的名字。

......
Section 2: PHY configuration section
//PHY_LAN8720A_PHY_ADDRESS Address

#define  PHY_LAN8720A_PHY_ADDRESS           1U

#define PHY_RESET_DELAY                 0x000000FFU

#define PHY_CONFIG_DELAY               0x00000FFFU

......

网友B:
advanced parameters 里可以配置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