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使用一个定时器捕获两路PWM的频率

楼主(2022-12-03):
在使用一个定时器捕获两路PWM的频率时,中断函数应该如何配置呢??
我采用如下的方式去获取,但得到的PWM信号的占空比其中有一路为200,一路为50,

__IO uint16_t IC2Value = 0;
__IO uint16_t IC1Value = 0;
__IO float DutyCycle = 0;
__IO float Frequency = 0;

/*
* 如果是第一个上升沿中断,计数器会被复位,锁存到CCR1寄存器的值是0,CCR2寄存器的值也是0
* 无法计算频率和占空比。当第二次上升沿到来的时候,CCR1和CCR2捕获到的才是有效的值。其中
* CCR1对应的是周期,CCR2对应的是占空比。
*/
void ADVANCE_TIM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ADVANCE_TIM,TIM_IT_CC1)==SET )
        {
                /* 清除中断标志位 */
      TIM_ClearITPendingBit(ADVANCE_TIM, TIM_IT_CC1);

       /* 获取输入捕获值 */
       IC1Value = TIM_GetCapture1(ADVANCE_TIM);
       IC2Value = TIM_GetCapture2(ADVANCE_TIM);

        // 注意:捕获寄存器CCR1和CCR2的值在计算占空比和频率的时候必须加1
              if (IC1Value != 0)
       {
           /* 占空比计算 */
            DutyCycle = (float)((IC2Value+1) * 100) / (IC1Value+1);

           /* 频率计算 */
            Frequency = (72000000/(ADVANCE_TIM_PSC+1))/(float)(IC1Value+1);
                        printf("占空比:%0.2f%%   频率:%0.2fHz\n",DutyCycle,Frequency);
       }

           }

        else if(TIM_GetITStatus(ADVANCE_TIM,TIM_IT_CC2)==SET )
         {
                /* 清除中断标志位 */
     TIM_ClearITPendingBit(ADVANCE_TIM, TIM_IT_CC2);

      /* 获取输入捕获值 */
     IC1Value = TIM_GetCapture1(ADVANCE_TIM);
     IC2Value = TIM_GetCapture2(ADVANCE_TIM);

     // 注意:捕获寄存器CCR1和CCR2的值在计算占空比和频率的时候必须加1
           if (IC1Value != 0)
    {
      /* 占空比计算 */
     DutyCycle = (float)((IC2Value+1) * 100) / (IC1Value+1);

     /* 频率计算 */
     Frequency = (72000000/(ADVANCE_TIM_PSC+1))/(float)(IC1Value+1);
                 printf("占空比:%0.2f%%   频率:%0.2fHz\n",DutyCycle,Frequency);
    }

          }

}

 赞 收藏 评论5分享

网友A:
楼主,这个您自己实现了嘛?过程中有什么问题需要注意的嘛?还有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把原文链接发一下呗,谢谢

网友B:
有种芯片叫多路开关 ,你可以去找找

网友C:
这里假定待测频率没有高到基于中断响应处理不过来的话,1个定时器测两路PWM的频率应该是没困难的。你先把1路实现准确的测试,然后再拓展到2路的测试。至于中断配置,就是基于捕获事件中断来进行。如果说脉冲较宽,比定时器的一个计数周期还宽的话,你就得考虑更新中断。

网友D:
也可以用一个定时器的两个通道捕获一路PWM,另外两路通道捕获另一PWM。 一个通道捕获上升沿,另一个通道捕获下降沿。通过DMA的方式存下数据,然后计算出周期频率。缺点是多占了俩IO口。

网友E:
可以先实现一路测量,然后再拓展到第二路

网友F:
可以用一个定时器的两个通道捕获一路PWM,另外两路通道捕获另一PWM。

网友G(2023-01-02):
楼主说的是使用一个定时器的不同引脚吗

网友H:
如果楼主的意思是连接到同一个引脚上的话 我感觉不太好

网友I:
如何使用一个定时器来测量两路呢 硬件上如何连接啊

网友J:
那么需要两个不同的部分来进行计算吗 如何进行区分呢

网友K:
我觉得如果资源不紧张的话 还是使用两路比较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L:
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代码处理起来非常的麻烦

网友E:
用一个定时器来测量两路呢 硬件上如何连接啊

网友M:
一个定时器来测量两路?意义是啥啊,分别测不是更高效

网友N(2024-02-22):
引用 网友C:
这里假定待测频率没有高到基于中断响应处理不过来的话,1个定时器测两路PWM的频率应该是没困难的。你先把1 ...

你好,我在国民上面实现单路的时候出现偶尔会漏掉一个沿的问题,debug发现漏掉的一个沿都是在2个中断几乎同时发生的情况下,请问有什么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