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25R3920电感唤醒距离

楼主(2022-12-03):
我们用ST25R3920做应用时发现用卡片的电感唤醒距离只有4-5cm,AP模式,如果用手机模拟卡估计这个唤醒距离会更近,唤醒后的检卡距离能达到8cm,目前天线阻抗调到了20欧,
AP唤醒检测阈值设置的为3,除了改这个阈值外(减小阈值很容易就触发中断),如何调试电路来改善?或者说应该关注电路的哪个参数?目前关于唤醒的app note只找到了AN5320

网友A:
NFC的距离本来就不远,跟线圈大小也有一定的关系的!

网友B:
这个的传输距离本来就不远 吧

网友C:
这个nfc的距离就是这么远吧

网友D:
识别实体卡与手机模拟卡的专利能共享下吗?

网友E:
电感唤醒的原理是检测与天线相连的接收端幅值或者相位的变化,唤醒的距离与外部物体对天线参数的影响有关,而读卡则是长时间开场激活卡片或者手机后进行正常通讯,这个距离与卡片的激活电压相关,而手机卡模拟是主动发射场强,因此比卡片读卡距离远得多。电感唤醒距离主要与发射功率,接收电压值(要在规格容忍范围3V以内),内部阻抗值,外部匹配以及天线Q值相关,如果要提高电感式唤醒距离可以通过这几个方面进行改善。

网友F(2023-01-03):
请问楼主 电感唤醒距离是不是就是nfc的感应距离啊

网友G:
本身NFC通信距离就很短,大概范围是10CM以内。

网友H:
近场通信系统移动台要求集成近场通信控制芯片及天线,支持单线协议,保证近场通信控制芯片与用户卡之间的数据通信和处理。

网友I:
近场通信(Near Field Communication),是一种新兴的技术,使用了NFC技术的设备(比如手机)可以在彼此靠近的情况下进行数据交换,是由非接触式射频识别(RFID)及互连互通技术整合演变而来的。

网友J:
这个是否需要选择大功率的器件或者考虑pcb走线问题啊

网友K:
通过在单一芯片上集成感应式读卡器、感应式卡片和点对点通信的功能,利用移动终端实现移动支付、电子票务、门禁、移动身份识别、防伪等应用。

网友B:
NFC传输距离有限

NFC的距离本就有限,也不需要过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