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利用通用定时器捕获PWM信号的问题

楼主(2022-12-03):
利用“通用”定时器捕获PWM信号的频率和占空比时,在配置触发信号和从模式的部分,和使用高级定时器的配置一样吗?
即以下部分的内容:
// 初始化PWM输入模式
  TIM_PWMIConfig(ADVANCE_TIM, &TIM_ICInitStructure);
// 选择输入捕获的触发信号
  TIM_SelectInputTrigger(ADVANCE_TIM, TIM_TS_TI1FP1);
    // 选择从模式: 复位模式
    // PWM输入模式时,从模式必须工作在复位模式,当捕获开始时,计数器CNT会被复位
  TIM_SelectSlaveMode(ADVANCE_TIM, TIM_SlaveMode_Reset);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ADVANCE_TIM,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网友A(2024-11-12):
应在操作时间内将胶料灌注完毕,否则影响流平

网友B:
测试负载测试是在特定的测试条件下进行的

网友C:
在测试中,可以改变负载电流,得到最大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

网友D:
信号防雷电路应满足相应接口信号传输速率及带宽的需求,且接口与被保护设备兼容。

网友E:
随着对电路板模块的需求增加

网友F:
防雷电路的输出残压值必须比被防护电路自身能够耐受的过电压峰值低,并有一定裕量

网友G:
模信号是幅度相等且相位相同的信号

网友H:
Cfinal是CESD和人体电容的并联组合

网友I:
构成各种滤波器对EMI进行滤波

网友J:
在动态测试之前,首先需要设定测试时间和测试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