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 6.4.0之后的版本界面错乱严重!

楼主(2022-12-03):
本人之前使用的是6.4.0,但是由于无法在Software Packs里找到DSP库,所以选择完全卸载6.4.0和之前的java,卸载后重新启动,安装了CubeMX6.7.0和jre-8u351-windows-x64,启动后正常使用,但是选择芯片开始工程后在时钟树界面点击任何红框所示的下拉菜单就会导致严重的图像错乱 如图二所示

这对使用极不友好
我尝试过论坛内包括修改系统视觉效果

和关闭AMD处理器TPM功能的方法,在重启后均无法解决
但是在开机状态下重装显卡驱动可以暂时解决,重启后问题依旧,请求ST官方可以重视此问题,过于影响使用体验!

网友A:
好像越更新越多问题了。

网友B:
如果一个版本稳定了,尽量不要换版本,容易出问题,而且低版本不兼容高版本的。

网友C(2023-01-09):
升级需谨慎

网友:
STM32CubeMX 界面有问题吗

网友D:
更新软件版本时,最好同时更新JAVA版本。

网友E:
安装的 STM32CubeMX显示正常的。

网友F:
怎么才能自动删除下载的 缓冲文件

网友G:
这个软件挺大的。

网友A:
这个软件是越升级问题越多。

网友H:
换成之前的6.4还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I:
还能用就尽量不要更新,越升级问题越多

网友J:
低版本打不开高版本的。

网友K:
STM32CubeMX 的开发还是简单很多。

网友L:
STM32CubeIDE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