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92T163L 这个老型号的单片机有什么替代产品吗?

楼主(2022-12-03):
ST92T163L 这个老型号的单片机有什么替代产品吗?

网友A:
这些老产品如果功能不是特别复杂还是新设计比较靠谱

网友B(2024-05-19):
这个ST系列已经很老了,不建议用在新设计中。

网友C(2024-11-04):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

网友D:
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

网友E:
需要将阻焊漆(阻焊油墨)覆盖在最外层的PCB设计布线上

网友F:
电源中都有一个交流电压最大的节点

网友G: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H: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I: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J: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K:
电容工作在额定的纹波电流下

网友L: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