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575 的Backup RAM的内容短暂断电以后能保存吗?

楼主(2022-12-03):
现在把一个项目从STM32F413移植到STM32U575,以前用函数HAL_RTCEx_BKUPWrite() 往F413 里面Backup RAM写的内容,短暂断电一段时间后再上电,内容不会丢失,我判断是Vdd 上连接有较大系统滤波电容,放电慢,Vdd 不会在短时间内归零,在重启之后,内容还在,不过长时间断电之后,Backup RAM内容就会丢失,这样就可以大致判断系统是经历了长时间的断电,这个功能期望在移植之后仍保留,而且F2,F4,L4 系列都是这样的。不过使用STM32U575时,不管断电时间多么短,重启之后,Backup RAM 里面的内容都会被清零,我查阅资料,并操作了TAMP->CR2,TAMP->CR3 这些寄存器的对应操作位,都无法阻止每次上电把Backup RAM 里面的内容清零,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A:
这估计不好解决,我头一次看到,断电后还有RAM数据存在。

网友B:
你这个掉电并不是芯片掉电,而是板子掉电吧。

网友C:
如果U5不行,你可以尝试换别的寄存器存储数据试试。

网友D(2023-01-03):
基本上只要是断电 就不能保存数据了

网友E:
无论是芯片掉电还是电路板掉电 ram都不能保存数据

网友F:
断电了应该没法保存数据了吧

网友G:
较大的电容放电过程中也有可能使得短时间内数据不会丢失

网友H:
根据连接电容的大小 可以确定这个放电的具体时间吗

网友I:
一般来说 电压低于多少的时候ram中的数据就不能保持了呢

网友J:
估计这个是和芯片内部的构造相关联的 如果想要做的话 在vbat那装一个超级电容试试

网友K:
较大系统滤波电容,放电慢,数据会保留这个有具体的参考时间吗?一般是不会保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