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下配置LAN8720A模块不成功

楼主(2022-12-03):
大家好!
我使用taobao上买的STM32F407VET,在STM32CubeMX进行配置。STM32CubeMX版本是4.15,HAL驱动是F4 1.12,附加FreeRTOS和LwIP组件。
采用微雪DP83848模块,工作正常。更换微雪LAN8720A模块。没有调试成功。
按照网上查找的说法,LAN8720A修改PHY地址、PHY_SR、PHY_SPEED_STATUS、PHY_DUPLEX_STATUS,即可正常工作。
#define PHY_SR                          ((uint16_t)31U)    /*!< PHY status register Offset                      */
#define PHY_SPEED_STATUS                ((uint16_t)0x0004U)  /*!< PHY Speed mask                                  */
#define PHY_DUPLEX_STATUS               ((uint16_t)0x0010U)  /*!< PHY Duplex mask                                 */
不能工作。下载该模块http://www.waveshare.net/shop/LAN8720-ETH-Board.htm的资料和示例,不能工作。

查看LAN8720A芯片手册,微雪LAN8720A模块对比原子开发板的原理图,有一些区别:
1。PHY地址是1而不是0。
2。LED1(绿色)电路禁能了内部1.2V稳压器。这个没有想明白为什么。
3。采用OSCIN模式,模块提供有50M有源晶振。

另外,检查发现购买的模块MCIO上拉电阻和REST上拉电阻阻值交换。手册上推荐的MCIO上拉电阻是152,错用复位的472。怀疑是悍错了。
改造:1。将LED1电路A接VCC处划断,原331电阻旋转90度改到A,K段就近连到地。符合手册上推荐的使能1.2V稳压器。
2。交换MCIO上拉电阻和REST上拉电阻。
3。检查发现中断引脚330电阻没有焊接,无需断开。
继续实验,读PHY MII寄存器正确。出现的问题是,不能PING通。芯片刚启动时会出现两个超时,然后是无法到达。似乎没有发生输入接收中断。
跟踪后发现,初始化正常通过,没有出现错误。
PS:这里要吐嘈一下,HAL初始化函数中的问题:如果PHY地址设置错误,读出寄存器的值全是1,即65535,掩码操作判断状态全部正常! 应该增加一个判断是否为0xFFFF的条件。
修改了ethernetif_set_link函数,调用1次 netif_set_link_up(link_arg->netif)。
似乎所有的TCP任务都处于阻塞状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成功调试通过的经验,希望介绍一下。

#define PHY_SR                          ((uint16_t)31U)    /*!< PHY status register Offset                      */
#define PHY_MICR                        ((uint16_t)30U)    /*!< MII Interrupt Control Register                  */
#define PHY_MISR                        ((uint16_t)29U)    /*!< MII Interrupt Status and Misc. Control Register */

#define PHY_LINK_STATUS                 ((uint16_t)0x0004U)  /*!< PHY Link mask                                   */
#define PHY_SPEED_STATUS                ((uint16_t)0x0004U)  /*!< PHY Speed mask                                  */
#define PHY_DUPLEX_STATUS               ((uint16_t)0x0010U)  /*!< PHY Duplex mask                                 */

#define PHY_MICR_INT_EN                 ((uint16_t)0x0000U)  /*!< PHY Enable interrupts                           */
#define PHY_MICR_INT_OE                 ((uint16_t)0x0010U)  /*!< PHY Enable output interrupt events              */

#define PHY_MISR_LINK_INT_EN            ((uint16_t)0x0000U)  /*!< Enable Interrupt on change of link status       */
#define PHY_LINK_INTERRUPT              ((uint16_t)0x0010U)  /*!< PHY link status interrupt mask                  */

楼主:
1年了。
当时项目开发时间紧,耗不起。最后采用了DP83848方案。
这两天同事又拿出来这个LAN8720A。结果……
不小心升级了软件到最新版:
STM32CubeMX Software V4.20.0 / 28 February 2017
STM32CubeF4 Firmware Package V1.15.0 / 17-February-2017
生成的芯片默认是LAN8720A了!如果选择外部中断,编译会出现提示:

  • HandleTypeDef *heth)
  •                                                 ^
  • ../Src/ethernetif.c: In function 'low_level_output':
  • ../Src/ethernetif.c:346:45: warning: unused parameter 'netif' [-Wunused-parameter]
  • static err_t low_level_output(struct netif *netif, struct pbuf *p)
  •                                              ^
  • ../Src/ethernetif.c: In function 'low_level_input':
  • ../Src/ethernetif.c:430:52: warning: unused parameter 'netif' [-Wunused-parameter]
  • static struct pbuf * low_level_input(struct netif *netif)
  •                                                     ^
  • ../Src/ethernetif.c: In function 'ethernetif_set_link':
  • ../Src/ethernetif.c:665:38: error: 'PHY_MISR'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        HAL_ETH_ReadPHYRegister(&heth, PHY_MISR, &regvalue);
  •                                       ^
  • ../Src/ethernetif.c:665:38: note: each undeclared identifier is reported only once for each function it appears in
  • ../Src/ethernetif.c:668:22: error: 'PHY_LINK_INTERRUPT'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        if((regvalue & PHY_LINK_INTERRUPT) != (uint16_t)RESET)
  •                       ^
  • ../Src/ethernetif.c:674:24: error: 'PHY_LINK_STATUS'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          if((regvalue & PHY_LINK_STATUS)!= (uint16_t)RESET)
  •                         ^
  • ../Src/ethernetif.c: In function 'ethernetif_notify_conn_changed':
  • ../Src/ethernetif.c:788:58: warning: unused parameter 'netif' [-Wunused-parameter]
  • __weak void ethernetif_notify_conn_changed(struct netif *netif)
  •                                                           ^
  • Src/subdir.mk:57: recipe for target 'Src/ethernetif.o' failed
  • make: *** [Src/ethernetif.o] Error 1

如果注释掉,仍然有问题:
  • Building file: ../Src/main.c
  • Invoking: Cross ARM GNU C Compiler
  • arm-none-eabi-gcc -mcpu=cortex-m4 -mthumb -mfloat-abi=soft -Og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freestanding -fno-move-loop-invariants -Wall -Wextra  -g3 -DDEBUG -DUSE_FULL_ASSERT -DTRACE -DOS_USE_TRACE_SEMIHOSTING_DEBUG -DSTM32F407xx -DUSE_HAL_DRIVER -DHSE_VALUE=8000000 -I"../Inc" -I"../startup" -I"../system/Inc" -I"../Drivers/CMSIS/Include" -I"../Drivers/CMSIS/Device/ST/STM32F4xx/Include" -I"../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Inc" -I"../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ystem" -I"../Middlewares/Third_Party/FatFs/src" -I"../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rc/include" -I"../Middlewares/Third_Party/FreeRTOS/Source/portable/GCC/ARM_CM4F" -I"../Middlewares/Third_Party/FreeRTOS/Source/include" -I"../Middlewares/Third_Party/FreeRTOS/Source/CMSIS_RTOS" -I"../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ystem/arch" -I"../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rc/include/lwip" -I"../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rc/include/netif" -I"../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rc/include/posix" -I"../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rc/include/posix/sys" -I"../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rc/netif/ppp" -std=gnu11 -MMD -MP -MF"Src/main.d" -MT"Src/main.o" -c -o "Src/main.o" "../Src/main.c"
  • ../Src/main.c:204:36: error: unknown type name 'TIM_HandleTypeDef'
  •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
  • ../Src/main.c: In function 'assert_failed':

看来这个版本的软件系统秉承一贯的粗糙风格,太不稳定了。
无语——
直接选择的CPU 407,SYS选择Tim4

楼主:
在ethernetif.c中增加丢失的寄存器声明
/* Within 'USER CODE' section, code will be kept by default at each generation */
/* USER CODE BEGIN 0 */
#define PHY_MICR                        ((uint16_t)0x11)    /*!< MII Interrupt Control Register                  */
#define PHY_MISR                        ((uint16_t)0x12)    /*!< MII Interrupt Status and Misc. Control Register */

#define PHY_LINK_STATUS                 ((uint16_t)0x0001)  /*!< PHY Link mask                                   */

#define PHY_MICR_INT_EN                 ((uint16_t)0x0002)  /*!< PHY Enable interrupts                           */
#define PHY_MICR_INT_OE                 ((uint16_t)0x0001)  /*!< PHY Enable output interrupt events              */
#define PHY_MISR_LINK_INT_EN            ((uint16_t)0x0020U)  /*!< Enable Interrupt on change of link status       */
#define PHY_LINK_INTERRUPT              ((uint16_t)0x2000U)  /*!< PHY link status interrupt mask                  */

#define PHY_ISFR                        ((uint16_t)0x1D)    /*!< PHY Interrupt Source Flag register Offset       */
#define PHY_ISFR_INT4                   ((uint16_t)0x0010)  /*!< PHY Link down inturrupt                         */
/* USER CODE END 0 */

应该能编译通过的。
我是Debian 9, 32位环境,eclipse 4.6 + gnu mcu 2.5.1 + JLink OB。

楼主:
需要按照lan8720A的参数更改。上面代码是dp83848的。
个人感觉出现上述问题,是选择了CPU,没有选择板子造成的。修改的地方很多。
简便办法就是到STM32CubeMX 中新建一个工程,选择 NUCLEO-429ZI板子。有相应的资料可以查看。选中ETH,可以参考生成的代码片段。或者到仓库中查找该板子的例程。
我用的模块没有中断,只能用查询方法。

网友A(2024-08-31):
根据你的描述,LAN8720A 使用 PHY 地址 1。请在 STM32 的以太网驱动配置中将 PHY 地址设置为 1。

网友B(2024-11-12):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C: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

网友D: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E: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F: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G: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

网友H: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I: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J: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K:
大于1的定义为极高导热的性能,而对于模块电源此水平的导热系数是无法达到其散热功能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