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1 使用USART6时不正常

楼主(2022-12-03):
各位大神:
我用STM32F401 进行串口通信,UASRT1跟UASRT2使用正常,使用USART6时不正常,发送HELLO WORLD为乱码怎么破?

代码如下:
main
{
        SystemInit();
       /*定义一个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DeInit(USART6);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开启GPIO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6, ENABLE); //开启USART6时钟
        /*USART6管脚复用配置*/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USART6);//配置复用的引脚,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USART6);//
        /*配置USART6管脚及相关参数*/
        /*配置GPIOC_Pin6为USART6_TX: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设置为复用,必须为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没有上拉和下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输出推免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GPIOC_Pin7为USART6_RX: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这也必须为复用,与M3不同!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USART6*/
        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ure);       //这个要屏蔽是不行的??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345600;//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6, &USART_InitStructure);
        /*使能USART6*/
        USART_ClockStructInit(&USART_ClockInitStruct);    //填充外设时钟默认值
        USART_ClockInit(USART6, &USART_ClockInitStruct);  //初始化外设时钟
        USART_ITConfig(USART6, USART_IT_RXNE, ENABLE);    //使能 USART1中断
        USART_Cmd(USART6, ENABLE);
        /*串口6中断配置*/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GPIOC时钟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嵌套优先级分组为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6_IRQn;         //嵌套通道为USART6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抢占优先级为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响应优先级为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通道中断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6,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中断

      while
      {
          USART6_TX("Hello world!\n");
           delay(0xFFFFF);
      }
}

VOID USART6_TX(INT8 *usStr)
{
        while (*usStr)
        {
                USART_SendData(USART6, *usStr++);
                /* 循环发送知道结束*/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6, USART_FLAG_TXE) == RESET); //当TXE被置起时,一帧数据传输完成
        }
}

VOID delay(UINT32 uDelayVal)
{
        UINT32 uTemp = 0 ;
        for(uTemp=0;uTemp<uDelayVal;uTemp++);
}

连接串口调试工具始终收到是乱码:5''!縌!'7诫          串口1跟串口2 同样的配置就正确。
各位大神们,这个是咋回事啊

网友A:
是不是时钟没设置好?或者波特率有问题?

网友B:
UART乱码大概率是波特率的问题,估计是UART6的波特率有问题。

网友C:
检查一下PC6,PC7是否在其他地方进行了配置

网友D:
还有就是你的串口调试助手上是不是相匹配的或者显示方式等都有可能是乱码

网友E:
有可能是波特率的问题

网友F:
乱码估计就是波特率问题

网友G:
时钟没设置好吧

网友H:
检查下是不是重复配置了

网友I:
是不是波特率有问题

网友I:
也有可能是串口调试助手设置的问题

网友J:
大概率是波特率的问题吧

网友K:
可能是被重复定义了

网友L:
楼主,可以用cubeMX直接生成代码用HAL库调用发送不就OK了

网友M(2023-01-03):
硬件上这两个串口有不同的地方吗

网友N:
串口6和串口2配置参数是完全一样吗?

网友O:
usart6这个串口是不是在硬件连接上和别的功能有重复的啊

网友P:
楼主的代码风格不好 不容易查找问题 应该按照模块划分一下

网友Q:
楼主的接收端是什么呢 会不会是二者的波特率不匹配啊

网友R:
不同的串口都分别需要对时钟进行设置 检查一下相关配置吧

网友S:
理论上两个串口的配置应该完全一样 就是io的配置上有区别

网友T:
USART6的时钟源和分频系数设置是不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