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固件库到哪里下载

楼主(2022-12-03):
STM32G4固件库到哪里下载

网友A:
直接用CubeMX配置就好啦。

网友B:
你这是要找标准库还是HAL库?有些新产品好像没有标准库。

网友C:
直接官网上下载,或者向2楼说的用CUBEMX上直接更新下载都可以,而且还方便

网友D:
固件库早就不更新了吧

网友E:
用CubeMX配置就可以

网友F:
用CubeMX配置

网友G(2024-07-28):
在STM32G4系列的产品页面中,找到“Software Development Tools”或“Software”部分。
在该部分中,你将找到各种软件包的链接,包括固件库(通常称为“STM32CubeG4”)。

网友G:
访问这些资源可能需要注册和登录。如果你是STMicroelectronics的新用户,创建一个免费的账户可以让你访问和下载所有相关的软件和文档。

网友H:
STM32CubeMX:在下载固件库的同时,你可以下载 STM32CubeMX 工具,这是一款图形化的配置工具,可以帮助你配置STM32微控制器的外设和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I(2024-10-16):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J: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K: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L: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M: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N: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O: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

网友P: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Q:
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

网友R:
需要将阻焊漆(阻焊油墨)覆盖在最外层的PCB设计布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