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晶振引脚不用是否需要接地

楼主(2022-12-03):
大佬们,最近在做项目的时候用32的内部晶振,因此外部晶振引脚不接了,看网上有好多的帖子有说晶振如果不接,OSC_IN需要接地,也有说悬空就行。如果悬空的话会不会对内部晶振有影响?请各位大佬解惑。谢谢

网友A:
浮空就行

网友B:
悬空就行,毕竟它是输入端。

网友C:
接地比较保险,串一个电阻,如果想悬空把电阻拆了就行。

网友D:
楼上几个说的都挺对的,看楼主想怎么整,简单点就浮空,防护好点就接地

网友E:
浮空对内部晶振没有影响。

网友F:
浮空就行,防护好点就接地

网友G:
输入端悬空应该就行

网友H(2023-01-03):
楼主使用的是芯片内部的晶振?那么悬空和接地都可以的

网友I:
可以在硬件上加一个短接线 测试一下看看两种方式的差别

网友J:
这个引脚可以悬空 但是我还是感觉可靠接地比较放心

网友K:
悬空应该 也没有影响 关键软件配置要跟上

网友L:
是的 完全可以不接 悬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M:
我局的是不是不接地的话 容易受到外部干扰啊

网友N:
按照数据手册要求进行处理

网友O:
悬浮没问题,谨慎的就是接地,俩种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