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IGT6外部不能更新应用程序问题

楼主:
烧录方式是,单板用串口线烧录bootloader和应用程序,板装到机器上后,更新应用程序,用机器外部的烧录口更新,bootloader是只需要烧录一次,在机器外部的烧录口不能烧录bootloader但是单板烧录时,bootloader和应用程序都可以烧录,能运行,但不能更新应用程序.不良的板,在更新到一半的时候就出错,显示时间超时,有遇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A(2022-12-04):
是不是BIN文件太大了?

网友B(2024-08-31):
电源不稳定或硬件问题可能导致烧录或更新过程中出现错误。

网友C(2024-11-04):
这些电流环路的布线

网友D:
所有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E:
输出负载电流环路

网友F:
主从定时器门控的方式

网友G:
在主要开关电源拓扑中主要的电流环路

网友H:
当PWM频率较高时,频繁的中断将影响程序运行的效率

网友I:
每个环路要与其他环路分开

网友J:
布置PCB的时候,电源地的安排要十分小心

网友K:
输出了5个频率为10KHz的PWM脉冲

网友L:
从邻近的引线上引入RF(射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