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334 474系列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双向电源的参考设计?

楼主(2022-12-03):
明明是专门为高精度电源和电机设计的IC
为啥这么多年也没有纯数字双向电源的参考设计?
市面上也很少见到基于这两颗料的纯数字电源.
是因为这个芯片功能或者性能不够, 所以不适合做数字电源吗?
双向ACDC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是什么芯片?ST的?双向电源???

网友B(2024-11-04):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C:
影响控制IC

网友D: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E: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F: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G:
减小滤波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

网友H:
通常选择0.01μF~0.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

网友I:
通过电容方式耦合到不同层上邻近的引线上

网友J:
防止因瞬间大电流引起的电源电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