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OUT文件如何打开

楼主(2022-12-03):
ST官网下载的3KW数字电源.OUT程序文件,请教一下用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A:
.out文件?这个是不是Linux的文件呀?

网友B:
这个应该不是Windows或者ST的可烧写文件。

网友C:
这个应该是linux输出的过程文件吧,楼主用Linux上试一下,确认能运行否

网友D:
应该是linux文件,可以试一下

网友E(2024-10-16):
无法提供开关电源所需的脉冲电流

网友F:
影响控制IC

网友G:
电源内部都有四个电流环路

网友H:
作为电路的共同电位参考点

网友I:
传送直流信号的引线

网友J:
Buck(或降压)变换器功率部分布局

网友K:
减小滤波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

网友L:
MinUnit 是一个 用 C 语言编写的极其简单的单元测试框架

网友M:
功率开关和整流器的交流电流环路包含非常高的PWM开关电源典型的梯形电流波形

网友N:
通过电容方式耦合到不同层上邻近的引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