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和UHF-R200

楼主(2022-12-03):
STM32怎么和UHF-R200一起使用呀

网友A:
没有这样用过,帮顶一下。

网友B:
UHF-R200是UHF的读卡器芯片吗?

网友C(2024-11-04):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

网友D:
靠近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远多于相距较远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

网友E: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

网友F:
离线式变换器

网友G:
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

网友H: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

网友I:
经变压器映射成这么多节点

网友J: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K:
极限情况下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