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EV Board (MM32L0136C7P)测评】+GPIO复用功能库函数和数据手册描述不一样

楼主(2022-12-03):
如题,数据手册中GPIO的复用功能只有AF0—AF7

而库函数中定义的复用功能有AF0—AF15
查看用户手册,GPIO的复用功能也是AF0-AF15,

所以,实际是不是也只是AF0—AF7有效?

网友A:
这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B:
arm的引脚就是复杂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什么区别?

数据手册和用户手册描述不一致,所以肯定是有一个手册错了

网友C:
数据手册和用户手册描述不一致?

网友D:
复用代码在手册上有什么问题

网友E:
你联系一下版主或者fae吧。

网友F:
应该是兼容stm32的,查看库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