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S文件如何修改

楼主(2022-12-03):
at32f403avgt7使用寄存器开发空工程,默认.s文件修改为外部时钟8M,  我不需要.s文件给我改变时钟,我自己修改时钟修改哪一行就走默认时钟?

网友A:
默认.s文件不会去配置外挂时钟。时钟是在at32f403a_407_clock.c里void system_clock_config(void)配置的,main函数里第一条语句有调用该函数。
若要寄存器开发,可以基于bsp里template工程开发。

网友B(2023-03-07):
可以用工具直接配置,直接替换上去还可以避免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