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码魔盒] 【新定义MCU开发板测评】易码魔盒测试之DS1302

楼主(2022-12-03):
在测试易码魔盒的时候,看到里面有一个系统用户工程驱动列表,里面包含一个DS1302的程序。
手上正好有一个DS1302模块,测试一下这个功能是否好用。
建立工程文件的方式就不在赘述了。
这里直接配置DS1302的模块。
在对话框中选择上DS1302
点击这个模块,配置引脚
因为没有屏幕,所以只能是使用串口输出这个时钟信号了。波特率配置为115200.
点击生成工程文件。
如果串口不能正常工作,修改这个串口初始化代码。
  1. GPIO_Init(GPIO1, GPIO_PIN_1,GPIO_MODE_IN_PU);
  2.         GPIO_Init(GPIO1, GPIO_PIN_3,GPIO_MODE_IN_PU);
  3.         USCI1_ITConfig(DISABLE,LOW);
  4.         USCI1_UART_Init(32000000,115200,USCI1_UART_Mode_10B,USCI1_UART_RX_ENABLE);
不知道为什么配置生成的代码,存在没有初始化。
  1. SC_Init(); /*** MCU init***/
这里是读取DS1302和串口发送的情况。
        /*<UserCodeStart>*//*<SinOne-Tag><1428>*/
        Calender.year=SCD_DS1302_Read_Time(year);
        /*<UserCodeEnd>*//*<SinOne-Tag><1428>*/
        /*<UserCodeStart>*//*<SinOne-Tag><1561>*/
        Calender.month=SCD_DS1302_Read_Time(month);
        /*<UserCodeEnd>*//*<SinOne-Tag><1561>*/
        /*<UserCodeStart>*//*<SinOne-Tag><1576>*/
        Calender.day=SCD_DS1302_Read_Time(day);
        /*<UserCodeEnd>*//*<SinOne-Tag><1576>*/
        /*<UserCodeStart>*//*<SinOne-Tag><1577>*/
        hou=SCD_DS1302_Read_Time(hour);
        /*<UserCodeEnd>*//*<SinOne-Tag><1577>*/
        /*<UserCodeStart>*//*<SinOne-Tag><1586>*/
        min=SCD_DS1302_Read_Time(minute);
        /*<UserCodeEnd>*//*<SinOne-Tag><1586>*/
        /*<UserCodeStart>*//*<SinOne-Tag><1585>*/
        sec=SCD_DS1302_Read_Time(second);
        /*<UserCodeEnd>*//*<SinOne-Tag><1585>*/
        /*<UserCodeStart>*//*<SinOne-Tag><1587>*/
        Calender.weekday=SCD_DS1302_Read_Time(week);
        /*<UserCodeEnd>*//*<SinOne-Tag><1587>*/
        /*<UserCodeStart>*//*<SinOne-Tag><1480>*/

                                send_one(hou/10+'0');
                                send_one(hou%10+'0');
                                send_one(':');
                                send_one(min/10+'0');
                                send_one(min%10+'0');
                                send_one(':');
                                send_one(sec/10+'0');
                                send_one(sec%10+'0');
                                send_one('\r');
                                send_one('\n');
                                delay(1000);
在串口上输出的数据。

串口的发送代码
void send_one(char c)
        {
        USCI1_UART_SendData8(c);
        while(!USCI1_GetFlagStatus(USCI1_UART_FLAG_TI));
        USCI1_ClearFlag(USCI1_UART_FLAG_TI);

}
源代码就不上传了,完全是易码魔盒生成的。

网友A(2024-11-23):
使用魔盒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B:
DS1302模块很实用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