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定义MCU开发板测评】移植DS1302

楼主(2022-12-03):
之前使用易码魔盒测试了移植DS1302,效果还可以的。既然已经连接好了模块了,还是看看直接IO口驱动DS1302。这里移植的是51单片机的测试代码,看看51代码和新定义代码兼容性怎么样?

还是在之前的生成的工程文件上进行测试。
就是把生成的DS1302文件删除掉。加入要使用的DS1302库文件。
首先是要配置IO口为输出。
使用宏定义配置三个口。
  1. #define  RST P53
  2. #define  SCLK P55
  3. #define  DSIO P54
在Ds1302Init加入初始化IO口。
  1. GPIO_Init(GPIO5, GPIO_PIN_4,GPIO_MODE_OUT_PP);
  2.         GPIO_Init(GPIO5, GPIO_PIN_5,GPIO_MODE_OUT_PP);
  3.         GPIO_Init(GPIO5, GPIO_PIN_3,GPIO_MODE_OUT_PP);
跟51代码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需要配置IO为输出或者输入。赋值的时候还是跟51一样的。
这个是写入数据的时候。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uchar dat)
{   uint n;
    GPIO_Init(GPIO5, GPIO_PIN_4,GPIO_MODE_OUT_PP);

    RST=0;
    _nop_();
    _nop_();
    _nop_();
    SCLK=0;
    RST=1;
    _nop_();
    _nop_();
    _nop_();
    for(n=0; n<8; n++)
    {
        DSIO=addr&0x01;
        addr>>=1;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SCLK=0;
        _nop_();
        _nop_();
        _nop_();

    }
    for(n=0; n<8; n++)
    {
        DSIO=dat&0x01;
        dat>>=1;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SCLK=0;
        _nop_();
        _nop_();
        _nop_();
    }
    RST=0;
    _nop_();
    _nop_();
    _nop_();
}
这是读取数据的时候。需要配置IO为输入。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
    uchar dat,dat1,i;
    RST=0;
    _nop_();
    SCLK=0;
    _nop_();
    RST=1;
    _nop_();
    for(i=0; i<8; i++)
    {
        DSIO=addr&0x01;
        addr>>=1;
        SCLK=1;
        _nop_();
        SCLK=0;
        _nop_();
    }
    GPIO_Init(GPIO5, GPIO_PIN_4,GPIO_MODE_IN_PU);
    for(i=0; i<8; i++)
    {
        dat1=DSIO;
        dat=(dat>>1)|(dat1<<7);
        SCLK=1;
        _nop_();
        SCLK=0;
        _nop_();
    }
    GPIO_Init(GPIO5, GPIO_PIN_4,GPIO_MODE_OUT_PP);
    RST=0;                //复位稳定程序
    _nop_();
    SCLK = 1;
    _nop_();
    DSIO = 0;
    _nop_();
    DSIO = 1;
    _nop_();
    return dat;

}
这个还是使用的串口输出时间。

Ds1302ReadTime();

                                send_one(TIME[2]/16+'0');
                                send_one(TIME[2]%16+'0');
                                send_one(':');
                                send_one(TIME[1]/16+'0');
                                send_one(TIME[1]%16+'0');
                                send_one(':');
                                send_one(TIME[0]/16+'0');
                                send_one(TIME[0]%16+'0');
                                send_one('\r');
                                send_one('\n');
                                delay(500);
看看效果的。
这个附上源代码

网友A:
DS1302的精度怎么样

网友B:
这个没有RTC的功能吗?

网友C(2023-01-05):
怎么没有打开写中断呢?

网友D:
感觉开发8位单片机也好麻烦了。

网友A:
这个直接使用51代码。

网友E:
这个不错,学习一下了。

网友F:
51单片机不是不需要配置输入或者输出的吗

网友G:
这个代码兼容性怎么样?

网友H:
ds1302比不上内部RTC吗?

网友I:
这个芯片什么时候自带RTC呢

网友J:
新定义的芯片性能怎么样

网友K:
可以使用DS1302做一个闹钟吗?

网友L:
这个开发板可以jtag下载吗?

网友M:
DS1302的时间误差是多少?

网友N:
性能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