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定义MCU开发板测评】易码魔盒测试之ESP8266

楼主(2022-12-03):
这个结果是测试失败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下面我把步骤总结一下,希望相关的技术人员能给与解答。
不要怀疑ESP8266,这个在stm32上测试都正常。
前面的步骤都是一样的。

这里我选择的ESP8266的工程文件
看看配置的代码都是原来的。

为了方便调试,我这里配置了串口1,做出为调试和控制端口。
生成工程文件。
为了调试,我把串口1开启中断,接收对ESP8266的控制命令。
  1. GPIO_Init(GPIO1, GPIO_PIN_3,GPIO_MODE_IN_PU);
  2.         GPIO_Init(GPIO1, GPIO_PIN_1,GPIO_MODE_IN_PU);
  3. USCI1_ITConfig(ENABLE,LOW);
  4.         USCI1_UART_Init(32000000,115200,USCI1_UART_Mode_10B,USCI1_UART_RX_ENABLE);
然后把控制变量CMD放在串口1的中断里面。有串口1接收对ESP8266的控制命令。
void USCI1Interrupt()                interrupt 15
{   char c;
    /*USCI1_it write here begin*/
    /*USCI1_it write here*/
    /*<Generated by EasyCodeCube begin>*/
    /*<Generated by EasyCodeCube end>*/
    /*USCI1Interrupt Flag Clear begin*/

    {
        /*<UserCodeStart>*//*<SinOne-Tag><56>*/
        if(USCI1_GetFlagStatus(USCI1_UART_FLAG_TI))
        {
            USCI1_ClearFlag(USCI1_UART_FLAG_TI);
        }
        /*<UserCodeEnd>*//*<SinOne-Tag><56>*/
        /*<UserCodeStart>*//*<SinOne-Tag><57>*/
        if(USCI1_GetFlagStatus(USCI1_UART_FLAG_RI))
        {
            USCI1_ClearFlag(USCI1_UART_FLAG_RI);
            CMD = USCI1_UART_ReceiveData8();
        }
        /*<UserCodeEnd>*//*<SinOne-Tag><57>*/
    }
    USCI1_ClearFlag(USCI1_UART_FLAG_RI);
    USCI1_ClearFlag(USCI1_UART_FLAG_TI);
    /*USCI1Interrupt Flag Clear end*/
}
然后配置main函数里面的代码,把一些内容修改为自己的参数。
例如SCD_ESP8266_STA_Init,需要修改为自己的wifi账号和密码。
SCD_ESP8266_STA_LinkServer,修改为自己的IP地址和端口。利用网络调试助手测试。

switch(CMD)
            {
                /*<UserCodeStart>*//*<SinOne-Tag><38>*/
                case '1': SCD_ESP8266_STA_Init("SOCMCU-Visitor","www.socmcu.com");CMD=0;break;
                /*<UserCodeEnd>*//*<SinOne-Tag><38>*/
                /*<UserCodeStart>*//*<SinOne-Tag><39>*/
                case '2': SCD_ESP8266_STA_LinkServer("192.168.1.54","8082");CMD=0;break;
                /*<UserCodeEnd>*//*<SinOne-Tag><39>*/
                /*<UserCodeStart>*//*<SinOne-Tag><40>*/
                case '3': SCD_ESP8266_STA_PassThrough(ENABLE);CMD=0;break;
                /*<UserCodeEnd>*//*<SinOne-Tag><40>*/
                /*<UserCodeStart>*//*<SinOne-Tag><41>*/
                case '4': SCD_ESP8266_Uart_Send_String("This is a test.\n");CMD=0;break;
                /*<UserCodeEnd>*//*<SinOne-Tag><41>*/
                /*<UserCodeStart>*//*<SinOne-Tag><42>*/
                case '5': SCD_ESP8266_STA_PassThrough(0);CMD=0;break;
                /*<UserCodeEnd>*//*<SinOne-Tag><42>*/
                /*<UserCodeStart>*//*<SinOne-Tag><43>*/
                case '6': SCD_ESP8266_AP_Init("ESP8226","12345678",1,4);CMD=0;break;
                /*<UserCodeEnd>*//*<SinOne-Tag><43>*/
                /*<UserCodeStart>*//*<SinOne-Tag><44>*/
                case '7': SCD_ESP8266_AP_ServerSet(1,"8080");CMD=0;break;
                /*<UserCodeEnd>*//*<SinOne-Tag><44>*/
                /*<UserCodeStart>*//*<SinOne-Tag><45>*/
                case '8': SCD_ESP8266_AP_SendData(0,8,"HELLO 1.\n");CMD=0;break;
                /*<UserCodeEnd>*//*<SinOne-Tag><45>*/
                /*<UserCodeStart>*//*<SinOne-Tag><47>*/
                case 9: SCD_ESP8266_AP_SendData(1,8,"HELLO 2\n");CMD=0;break;
                /*<UserCodeEnd>*//*<SinOne-Tag><47>*/
                /*<UserCodeStart>*//*<SinOne-Tag><46>*/
                default: ;break;
                /*<UserCodeEnd>*//*<SinOne-Tag><46>*/
            }
利用下载的串口,调试这设备。
结果失败了。。。。。。。。。
设备没有连接上路由器,wifi热点也没有建立起来。

网友A:
您好,建议您直接在初始化完成后,给CMD赋一个'1',测试ESP8266,不用通过串口传输命令。可添加QQ:2881915443,给您提供相关技术支持

网友B(2023-02-02):
ESP8266不是直接通过AT指令配置的吗?

网友C:
这个代码怎么使用的呢?

网友D:
代码有问题吧,是不是没有初始化代码?

网友E:
推荐使用arduino做好ESP8266的调试,然后使用硬件驱动。

网友F:
ESP8266使用的是固件的吗?

网友G:
这个有完整的代码可以使用的吗?

网友H:
串口接收到数据了吗?

网友I:
直接串口驱动不好用的吗?

网友J(2024-11-23):
ESP不能通讯一般都是链路或是软件问题

网友K:
找到原因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