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码魔盒] 【新定义MCU开发板测评】易码魔盒之疑问合集

楼主(2022-12-03):
1. 模板选择不同,生成的代码会不一样。
如果选择空白模板,在main函数中会添加
  1. SC_Init(); /*** MCU init***/
如果选择带有带有驱动资源的,就不会添加SC_Init();
2. 取消掉工程列表里面的选框,重新生成文件的时候,main代码不会删除。
例如取消掉ESP8266,main代码不会被删除。
3.使用串口1的时候,生成的参数有问题。
  1. GPIO_Init(GPIO1, GPIO_PIN_3,GPIO_MODE_IN_PU);
  2.         USCI1_ITConfig(ENABLE,LOW);
  3.         USCI1_UART_Init(32000000,  <font color="#ff0000">USCI1_UART_BaudRate_FsysDIV12</font>,  USCI1_UART_Mode_8B,USCI1_UART_RX_DISABLE);
这个USCI1_UART_BaudRate_FsysDIV12是什么?
函数里面这个代码不应该是波特率吗?
/**************************************************
*函数名称:void USCI1_UART_Init(uint32_t UARTFsys, uint32_t BaudRate, USCI1_UART_Mode_TypeDef Mode, USCI1_UART_RX_TypeDef RxMode)
*函数功能:UART初始化配置函数
*入口参数:
uint32_t:UARTFsys:系统时钟频率
uint32_t:BaudRate:波特率
USCI1_UART_Mode_TypeDef:Mode:UART1工作模式
USCI1_UART_RX_TypeDef:RxMode:接收允许选择
*出口参数:void
**************************************************/

4. 重新保存生成工程的时候,之前的代码会被删除掉。
请问需要写在哪个区域才不会被删除?是在这个区域之间吗?
重新生成以后,用户代码还是被删除了。
  /*<UserCodeStart>*//*<SinOne-Tag><36>*/

            /*<UserCodeEnd>*//*<SinOne-Tag><36>*/

5. 配置串口的时候,应该是8bit数据,为什么要设置为USCI1_UART_Mode_10B?如果USCI1_UART_Mode_10B是对的,魔盒生成的代码为什么是USCI1_UART_Mode_8B?
  1. USCI1_UART_Init(32000000,  USCI1_UART_BaudRate_FsysDIV12,  USCI1_UART_Mode_8B,USCI1_UART_RX_DISABLE);

网友A(2024-11-23):
非常不错的问题解答

网友B:
取消掉工程列表里面的选框,重新生成文件的时候,main代码不会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