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色环稳压二极管吗

楼主(2022-12-03):
今天在接触一块线路板时,发现有不少带有色环的二极管,同事说好像是色环稳压二极管,不知是这样的吗?又该如何确认稳压值吗?

楼主:
@tyw 前辈能指点指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tyw 前辈能指点指点吗?

收到,谢谢。看来判定为色环稳压二极管是对的。

网友B:
第一次见,涨姿势了,不过这个表格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涨姿势了,不过这个表格有问题:

今天找了一个可调稳压恒流源测试一下,确认为稳压二极管,相关资料可以在网络中直接搜索“色环稳压二极管”,资料还是比较齐全的。

      tyw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