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PCB拼版之邮票孔

楼主:
#申请原创#
PCB拼版之邮票孔

一、为什么要拼版
      拼版可以节约生产成本,如果只生产一块PCB,那么就会造成板材的浪费,同时生产多块PCB可以充分利用板材,节省成本
      提高SMT的生产效率,在刷锡膏的时候,无论PCB板子尺寸多大,其花费的印刷时间几乎都是固定的,也就是25s左右,对于高速贴片机来说,你刷锡膏花费的时间小于贴片机,那么这个之间就会有时间空隙,就会造成效益的浪费。只有一块单面板的话,十秒钟左右就贴完了,所以用拼版,增加要贴片的元器件数量,那么就会增加贴片机的效率,提高效益
      节省PCBA的拿放时间,比如不是拼版,一次只能拿5片进行包装,如果是拼版,一个拼板上有4块PCB,一次也能拿五块,节约时间,这样就会提高四倍的工作效率。
二、拼版的方式
1、V_Cut(V割)
      V割需要在板子的正反两面都需要 进行切割,切割深度为板子的2/3,因此余厚是板子的1/3。
同样V割对板子的厚度也有要求,太薄的板子不适合V割,板子太薄,容易弯曲,而且回流焊容易变形,一般要求板子0.6mm以上,具体要求需要问厂家。
V割只能切直线,不能弯曲,因此异型板不适合于做V割,用到下面的邮票孔。
板子边缘焊盘和走线太多也不适合于V割,在掰板子的时候走线和焊盘、器件等可能受力损伤。

2、邮票孔
      邮票孔因像邮票边而得名,灵活性很高,适用于异形板。
      一般采用0.5mm直径、0.75mm间距。

CNC锣空(空心连接条)
用铣床在板与板之间锣空,间距一般为2mm左右。
使用小板拼板的连接方式。

如何拼板
如何设置拼板呢?我们以邮票孔为例进行讲解。
首先把我们画完的PCB先复制一份文件,我们对复制的文件进行操作。
我们以这个PCB为例,他是一个可以说不规则的PCB,因此我们要用邮票孔来绘制拼板。

这个板子的垂直最长为46.5mm、水平最长距离为60mm。
首先我们设置原点的位置,位于左下角!!!不然通过栅格属性控制出错!要粘贴的位置只能在原点的右侧,左侧移动距离会有问题

然后在英文状态下点击键盘G,进行栅格属性设置,因为有邮票孔,两块板子上下间隔各2mm,我们做一个2x2的拼板,如下图所示。

Ctrl+A 全选,然后在Ctrl +C,以原点为中心进行复制,快捷键EA进行特殊粘贴,如下图所示,记住一定是要在英文装在下输入快捷键,不然不会起作用的,去掉粘贴到当前层,把剩余3个打上对勾。我们粘贴4个PCB,并在System Color中将Connection Lines关掉。

按G键把栅格切换为1mil,然后在板子靠近的位置里画一条线,并将线往左移15mm左右,使他位于板子差不多中间位置即可,没有具体要求。

然后放置焊盘,焊盘位于Multi-Layer层,焊盘孔大小和直径都设置为0.5mm。
我们用阵列放置其他7个焊盘,间距为0.75mm,删掉左边重复的焊盘,并在右边加上一条跟左边同样的边框线,焊盘往外移动0.2mm,再复制粘贴到另一端。

然后快捷键E+K,把连接处的线断开,如果板子较大,可以加两组邮票孔,间距看着合适即可,没具体要求。

然后放置工艺边、固定孔和光学定位点。工艺边做5mm,定位孔做3mm,圆的非金属化孔,焊盘和孔大小都设置为3mm,放在Multi-Layter层,四个角都放置。光学定位点为1mm,放在Top layer层,放置3个,如果底层有器件,底层也要放置。

这里犯了个错误,工艺边和板子也是连着的,也需要加邮票孔,大家别忘了!!!
显示单层切换到Keep-out Layer 层。选中所有线之后,快捷键DSD重新定义板子形状。

但有部分中中间的位置没有被挖空,我们选中要挖空区域的线条,我们用快捷键TVB,线条包围的区域就被去掉了

这样,PCB邮票孔拼就完成了,如有错误,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2022-12-04):
拼扳去哪做板,4块拼起不到10x10cm,得收4倍10x10的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扳去哪做板,4块拼起不到10x10cm,得收4倍10x10的费用

这个具体得问厂家,纯属看审核员心情

网友B:
应该是先做好一个pcb1,
然后新建个pcb2, 里面放board array, 把pcb1拖四个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先做好一个pcb1,
然后新建个pcb2, 里面放board array, 把pcb1拖四个出来吧?

多种方法,你说的是拼版阵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种方法,你说的是拼版阵列

有十来年没有用AD了。他的这个拼法,如果拼好了之后要修改的话,是不是四个板子都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十来年没有用AD了。他的这个拼法,如果拼好了之后要修改的话,是不是四个板子都要改? ...

用拼板阵列不需要,直接修改源PCB就可以同步修改,用我文中说的这种方式不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拼板阵列不需要,直接修改源PCB就可以同步修改,用我文中说的这种方式不可以
...

我用的就是你这种方法,不过我不打邮票孔,也注明不需要V割,板子拿回来,我自己用雕刻机割开,打样的话,能省好多钱

楼主(点评):
是的,拼板好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就是你这种方法,不过我不打邮票孔,也注明不需要V割,板子拿回来,我自己用雕刻机割开,打样的话 ...

雕刻机和车床有什么区别啊,公司只有个车床,好像是有铣东西用的钻头,听到省钱,就想去学习一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雕刻机和车床有什么区别啊,公司只有个车床,好像是有铣东西用的钻头,听到省钱,就想去学习一下了。 ...

雕刻机类似于数控铣床,只是体积较小,功率不大,用来对付PCB是很合适的。雕刻机装上尖刀,可以实现V割,装上铣刀,可以开槽。V割或者开槽的路径、深度,可以编程设定。如果是直线,可以手工编程,用标准G代码即可,如果是异形,可以画好CAD图纸(可以用AD画好图纸,导出为dxf文件),用软件生成加工程序。
雕刻机还可以用来打孔,只要装上钻头,就可以按设定的坐标点打孔,实际上PCB厂家钻孔就是这么干的,此时,雕刻机就是个数控钻床。
多年前,PCB打样费用很贵,那时候,雕刻机可以用来雕刻PCB,就是在覆铜板上直接雕刻出线条,再配合数控打孔功能,可以自己做单面PCB。

网友C:
我打样这样的板子,板子尺寸是98mm*98mm,做10块,不到100元,如果要PCB厂家帮我把一个个小圆圈割出来,费用要好几百。我拿到板子后,自己用雕刻机加工,把小圆圈铣出来,就省了好几百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雕刻机类似于数控铣床,只是体积较小,功率不大,用来对付PCB是很合适的。雕刻机装上尖刀,可以实现V割, ...

在学校的时候直接用角磨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打样这样的板子,板子尺寸是98mm*98mm,做10块,不到100元,如果要PCB厂家帮我把一个个小圆圈割出来,费 ...

这个好,才0.3元/片。我的探头模组只是装个霍尔,3元/片,伤不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学校的时候直接用角磨机

看太多角磨机事故,有恐惧症了,拿不习惯也定位不准。
我还是挫刀+钢锯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