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dsPIC30F4011 的气保焊机

楼主(2022-12-04):
dsPIC30F4011 的气保焊机
基于 dsPIC30F4011 的气保焊机,具有焊接飞溅小、焊接成本低、工作性能稳定以及精确
的时序控制等优点,具有较大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工业应用价值。
主电路设计包括三相输入整流滤波电路、全桥逆变电路、主变压器设计以及输出整流电路。
通过详尽地分析与计算,对整流桥模块、输入滤波电容、功率开关管和输出整流二级管进行合理
地选择。针对 IGBT 硬开关损耗大和电磁干扰严重的弊端,全桥逆变电路采用软开关设计,使超前
臂为恒频调脉宽实现 ZVS,滞后臂为恒频恒宽实现 ZCS,提高了焊机整体性能。主变压器设计是
重点和难点,从磁芯材料选择、磁芯形状的选择以及线圈绕组设计三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地分析
与设计,确定了变压器磁芯型号为纳米晶磁芯 ONL-1308040,并计算出线圈匝数、股数和股径等。
控制电路选用 dsPIC30F4011 作为主控芯片,实时监控焊机的工作状态和精确的时序控制。设
计了 DSC 最小系统、波形控制系统和数字化送丝系统等。此外还设计了采样电路和供电电源电路
等外围电路。其中针对气保焊机焊接过程中飞溅大的问题,设计了双闭环波形控制电路使熔滴平
稳过渡,减少了焊接飞溅产生;为了使送丝机平稳可靠的工作,设计了数字化送丝系统,硬件电
路设计包括气阀驱动电路、送丝机速度反馈电路、可控硅整流输出电路、焊枪开关和点动送丝电
路等,配合软件程序可实现送丝速度稳定和精确的时序控制。脉宽调制电路以 UC3846 为控制核
心,设计了良好的外围控制电路以及不可或缺的故障保护电路,实现了峰值电流控制模式。
根据设计的 DSC 硬件电路进行了相应的软件程序设计,软件程序采用模块化设计,包括程控
软件设计和数字送丝软件设计。因为逆变焊机工作在高频状态下易受干扰信号影响,进而对 DSC
控制系统正常工作产生影响,所以本文采取不同的硬件、软件抗干扰措施,极大地提高了焊机的
抗干扰能力。最终设计的样机工作频率为 20kHz,额定输出功率为 19kW,并对其进行波形测试和
分析。

楼主:
基于 DSC 控制的逆变焊机特点
随着半导体技术和电力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 DSC(数字信号控制器)技术突飞猛进,并
已应用到各行各业。近年来采用以 DSC 为控制核心的数字化焊机已得到迅速发展并已成为当今市
场的主流方向。
其特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25~27] :
(1)控制精度高。数字化控制系统精度由系统的位数决定。控制系统位数越高,则控制精度
越高,如一个 16 位的系统,其精度可以达到 2 15 。
(2)多功能化的集成和柔性化控制。通过数字系统控制,可以实现一机多用,如手工电弧焊
和气保焊的集成在一台机器上。通过编写程序可以使系统优化设计。
(3)焊接工艺时序和焊接故障的控制。如提前送气、滞后断气等;焊接过程中实时的对故障
进行诊断和报警。
(4)稳定性很好。数字控制系统不受环境的湿度和温度影响,可靠性较高。
(5)一致性好。数字系统不受运放等元器件参数性能变化的影响,因此数字化控制系统方便
调试、测试以及大规模生产。
(6)功能方便升级。通过编写软件能够灵活地对程序进行修改和升级。
因此,以 DSC 为控制核心的数字化逆变焊机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焊机设计的重点一方面集
中在通用性强、可靠性高、简单易造以及抗干扰强的硬件电路设计;另一方面积极探索符合数字
化焊机性能要求的控制程序,实现焊机稳定可靠的工作.

楼主:
基于 dsPIC30F4011 气保焊机的总体设计框图

楼主:
整个焊机分为主电路和控制电路两大部分。主电路包括三相输入整流滤波电路、全桥逆变电
路、主变压器、输出整流滤波电路四部分,整个主电路是一个 C 的过程。控制电
路主要由数字信号控制器 dsPIC30F4011、采样电路、PWM 控制电路、驱动电路、参数给定电路、
送丝系统电路、波形控制电路以及保护电路等组成,同时焊机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增加抗干扰
性,保证焊机稳定可靠的工作。各个部分电路主要作用如下:
(1)输入整流滤波电路:将电网输入的三相交流电经整流滤波电路转换成比较平滑的直流电,
即完成交流-直流(AC-DC)过程。
(2)全桥逆变电路:直流电通过 IGBT 组成的全桥逆变电路,转化为频率可高达几万赫兹高
压交流方波,即完成直流-交流(AC-DC)过程。
(3)主变压器:高压交流方波通过主变压器降压、隔离形成低压大电流的交流电,主变压器
设计以及 EMC 优化是设计焊机的重点。
(4)输出整流电路:通过快恢复二极管组成的全波整流电流,形成适合焊接的低压大电流直
流电。
(5)dsPIC30F4011 芯片:充分利用集 MCU 和 DSP 优点于一体的高性能数字信号控制器,
采用改良型的哈佛结构,拥有高度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快速的指令处理能力和逻辑控制能力,是
整个控制系统的核心。
(6)采样电路:采样反馈电路实时采集电弧电压、焊接电流以及送丝机速度等,以对控制系
统进行闭环控制。
(7)波形控制电路:针对气保焊存在焊接飞溅大、焊缝成形差的缺点,设计模拟电路波形控
制电路提高焊接质量。
(8)PWM 控制电路:以 为核心芯片构成 PWM 控制电路,实现峰值电流模式双闭环
控制系统,输出占空比可调的 PWM 脉冲,用于驱动全桥逆变的开关管。
(9)驱动电路:驱动电路的主要作用是放大和隔离。PWM 芯片的输出信号功率不足,无法
驱动逆变开关管,驱动电路需要放大、隔离之后,才能快速、可靠地导通和关断 IGBT。
(10)保护电路:当芯片检测到过流、过热、过欠压等相关信号时,需要采取相应的动作关
闭焊机输出,可延长焊机的使用寿命。
(11)送丝电路:送丝电路配合时序程序来控制焊机,主要包括提前送气、滞后断气、两步/
四步切换、收弧切换、点动送丝等功能。

楼主:
全桥逆变电路原理分析

楼主:
数字信号控制器 dsPIC30F4011 及外围的硬件电路组成的。如图 3.1
所示,DSC 是控制电路核心,将反馈信号包括电流、电压和焊枪开关开/合、电磁气阀启/停和送丝
速度等进行 A/D 转换输入 DSC,并且数码表显示实时各种焊接参数。由于气保焊要实现恒压外特
性,由模拟电路波形控制系统根据给定值和反馈值进行 PI 调节控制,PI 调节后送入电流模式芯片
UC3846,然后输出占空比可调的 PWM 脉冲,经驱动电路隔离放大后驱动 IGBT,从而得到焊机的
外特性、动特性和调节特性。当发生过热、欠压故障信号时,UC3846 立即关闭输出脉冲,从而保
护焊机。
基于 DSC 控制的逆变焊机可以实现如下功能:
(1)焊接时序控制:主要是指气保焊过程中提前送气、焊接引弧、送丝机慢送丝、成功起弧
后正常焊接、焊接收弧、滞后关气等时序,精确的时序控制有利于提升焊机性能。
(2)信号处理:主要包括反馈信号和焊机保护信号。反馈信号是由分流器采集的电流信号,
经过滤波电路滤除干扰信号后,再由光耦隔离输入到 DSC,由 DSC 内部的 A/D 转换模块将模拟信
号转换成数字信号,这是信号反馈过程。此外还包括送丝系统的信号处理,可靠的采样电路是整
个控制系统的关键。保护电路中需要检测过流、过热、欠压等各种故障信号,一旦出现故障信号,
DSC 会立刻封锁 PWM 输出,停止焊接过程,从而实现焊机保护。
(3)波形运算控制:气保焊焊接过程中,分为短路和燃弧两个阶段。借助于运放 PI 调节器
组成的波形控制系统对短路阶段的短路电流上升率进行控制,减少焊接飞溅,实现熔滴的平稳过
渡;通过控制燃弧阶段的电弧电压和焊接电流,优化焊缝成形。
(4)给定参数和显示作用:用户通过设置给定的焊接参数,实时显示焊接系统的各种参数。
(5)串口通信:实现人机通信,方便程序算法输入。
(6)抗干扰能力:由于焊机的工作环境恶劣,控制系统需要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提高其抗
干扰能力。

楼主:
Microchip公司推出的dsPIC30F系列既有16位单片机快速中断处理能力和强大功能的外围设
备,又兼备数字信号处理器的数字信号处理能力和数据计算能力,所以也被 Microchip 公司称作数
字信号控制器(DSC) [61] 。 系列芯片中,“ds”代表该芯片拥有数字信号快速处理能力、
强大的运算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但不完全表现为 DSC;“PIC”表示该系列芯片虽然有 DSC 快速
处理能力,但它主要还是一颗单片机(MCU), 系列芯片既可以执行 DSC 指令又有能执行
MCU 指令。
综上,dsPIC30F 系列芯片弥补了由 MCU 控制的焊机所无法做到的大量实时信息采集反馈、
PI 运算处理和控制等缺陷,同时又具备了很多智能化外设和多种外围控制接口,且芯片价格便宜,
非常适合气保焊机的各种信号检测和动作控制(包括模拟量采集、送丝机速度、气阀开关、焊枪
开关等)。
本文采用 dsPIC30F4011 是 44 引脚 TQFP 形式封装的芯片,其采用改良型的哈佛结构,属于
电机控制类芯片。片内存储器具有 48KB 片上 flash 程序空间,2KB 片上数据 RAM,1KB 非易失
性数据 EEPROM。除此之外还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62] :
(1)高性能的 CPU:做为主控芯片需要高性能的 CPU,以便实现采样信号的模数转换、PI
运算以及波形的产生。CPU 采用 16 的数据总线宽度,24 位宽度的程序总线,可以寻址高达 4M 24
位的用户程序存储空间。
(2)工作范围:最高的工作速度可达到30MIPS,温度范围为﹣40~85℃,工作电压为2.5V~5.5V。
(3)A/D 转换模块:每个采样电路需要将外部的模拟信号转换为可测量的数字信号,所以需
要 A/D 转换模块。此芯片内置 4 个釆样/保持放大器输入的 10 位高速模数转换器(ADC)模块,
最大的转换速度 1MSPS,具有 9 个模拟输入引脚,对多达四个模拟输入引脚进行同时采样,可在
休眠和空闲模式下运行。
(4)电机控制模块:6 路 PWM 输出通道,具有 3 个占空比发生器,用于独立或互补模式。
(5)外部中断:焊机不可避免的会有过流、过热、欠压等故障,需要焊机采取相应的动作保
护焊机,因此需要外部中断。此芯片具有 3 个外部中断以及其他 27 个内部中断源,而且提供了可
编程的 8 个中断优先级。
dsPIC30F4011 芯片的高度集成化,大大简化了外围电路,提高了控制电路系统的可靠性。芯
片可靠性高、稳定性好、数字计算处理速度高,提高了控制系统的精度。此外芯片成本低,性价
比高,降低了焊机的成本。

楼主:
根据气保焊机短路过渡的特点,在短路阶段和燃弧阶段分别对电流波形进行调节,使熔滴平
稳过渡以减少焊接飞溅,因而本文设计了串型连接的电压环和电流环两种 PI 调节器。电压环的输
出当作电流环的输入,再由电流环的输出来调节 PWM 的输出。从结构上看,电流环在里面叫做
内环,电压环在外面叫做外环,因而形成电压、电流双闭环控制系统 [63,64] 。
在短路阶段时,只有电流环起调节电流波形作用,电流波形跟随着给定的电流波形变化而变
化;在燃弧阶段时,电压环、电流环均起调节作用,电压环对反馈电压和给定值进行调节,调节
后的值输入电流环的给定端,与反馈电流比较后调整电流输出,使电弧稳定燃烧。这样一方面保
证弧长稳定,另一方面可以根据电弧电压实时地控制电流输出。双闭环控制系统结构框图如图 3.4
所示。

楼主:
模拟电路波形控制电路
模拟电路波形控制电路如图 3.6 所示,包括电压环、RC 积分电路和电流环三个部分。电压环
是气保焊为了实现恒压输出(平特性)而设置的,电压给定值 Ug 为负值,电压反馈值 U f 为正值。电
压环由电压给定值与电压反馈值同时输入 U3C 构成的 PI 调节器。当反馈电压或给定电压发生变化
时,同相求和电路 U3C 会根据反馈电压值或给定电压值的变化来改变输出,其中给定值占主导。
正常燃弧时,电压环 U3C 输出不饱和,通过 PI 调节后输出电压送入电流环;短路时,由于
U f 接近为 0,则 U3C 输出饱和,电压环被隔断,系统仅有电流负反馈而构成单闭环控制系统。
RC 积分电路是气保焊特有的电路,主要是通过改变电流的上升率和下降率实现减小焊机飞溅
的目的,等效于在焊机输出串联可调节的大电感的作用。从电压环输出变化的直流电压信号经电
位器 W1 对电容 C9 充放电将变化的直流电变成变化的三角波,通过改变 W1 大小即可改变三角波
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斜率,此变化的电流三角波送到 U3A 电流环与电流反馈信号比较来改变输出电
流的上升和下降率达到输出电流变化的特性,以达到通过调节电感减小飞溅作用。电流环是由 U3A
及阻容元件构成 PI 调节器,实时控制短路电流。

楼主:
分流器用于焊机输出电流采样,其型号为 FL-2 的 500A/75mV 锰铜直插分流器,即
在通过 500A 电流时,分流器两端的压降为 75mV。
在采集模拟信号传到控制系统过程中,会有各种干扰信号随着采集信号进行 DSC 控制系统,
导致模拟信号失真甚至控制系统不稳定,因此反馈信号必须经过电气隔离进行抗干扰。反馈信号
一方面需要滤波器滤除干扰,另一方面需要线性光耦将模拟信号与 DSC 进行电气隔离。HCNR200能较好地解决反馈信号采集到 DSC 过程中出现的准确度降低和线性度低的问题。

楼主:
对比 电流和电压 采集:

楼主:
送丝控制系统整体框图

楼主:
给定电路

楼主:
      气保焊机具有二步/四步选择功能,当选择四步焊接时,第三步按下焊枪时的电压给定值就是
收弧电压,其作用是在停止焊接时填补弧坑,防止出现焊接缺陷。收弧电压调节的方式与焊接电
压调节相同,因此需要增加信号继电器和光耦对收弧电压和焊接电压进行切换。二步/四步选择功
能由 DSC 的一个 I/O 口对光耦进行控制,当选择两步焊接时,此 I/O 口处于高电平,光耦 PC21
导通,三极管 Q17 截止,继电器的受控端不导通,电压给定值传入 DSC 中。当选择四步焊接时,
一旦 DSC 检测到第二次按下焊枪开关时,此光耦相连的 I/O 口就会输出低电平,光耦 PC21 不导
通,三极管 Q17 饱和导通,+15V 电压加到继电器的受控端,则收弧电压输送到 DSC,焊机输出
给定的收弧电压。
        本文选用的信号继电器为 OMRON 公司的 G5V-2-H1-12VDC,额定电压为 12V,吸合电压为
9V,线圈损耗为 150mw。管脚 4、13 为继电器触点的公共接线,管脚 4、6 和管脚 11、13 构成继
电器常闭触点,管脚 4、8 和管脚 9、13 构成继电器常开触点。其工作原理是线圈作为控制端,当
线圈通电时,常开触点断开,常闭触点吸合导通。

楼主:
送丝机速度反馈电路

楼主:
焊枪开关和点动送丝电路

楼主:
程控软件设计

网友A(2023-01-03):
气保焊机就是为焊接提供一定特性的电源的电器

网友B:
气保焊机(cogas protective welder)实际上就是具有下降外特性的,将220V和380V交流电变为低压的直流电

网友C:
气保焊机特点:

1具有重量轻、体积小、效率高和可靠性高等优点。

2 焊接电流可输出矩形脉冲波形,达到喷射过渡,易于全位置焊接。

3对电网电压波动具有自动补偿功能。

4设有过压、欠压、过流、过热等自动保护功能。

5根据电缆长度自动补偿,确保不同电缆长度均有良好的焊接性能。

网友D:
不要再有脱脂、清洗或喷射作业的场地附近实施焊接,因为电弧产生的热和射线能和空气中的水蒸气发生反应产生具有强烈毒性和刺激性的气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