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使用虚拟串口通过USB向PC发送数据,怎样提高速度

楼主(2022-12-04):
STM32使用虚拟串口通过USB向PC发送数据,怎样提高速度

楼主:
我最近在研究STM32 F107 的USB 虚拟串口程序。用的是官方的例程,然后自己稍微修改了一点。我的目的是通过USB向上位机PC发送数据,要求数据传输速度至少是400K字节/秒(网上有很多人回复说USB虚拟串口传输速度可以达到600K字节/秒)。但是我看例程里面,主机每隔1ms就会查询端点的中断

楼主:
我满打满算,每秒能够传输1000次,每次最多传输64KB(这是由端点缓冲区决定的)

网友A:
最大传输速度只有64KB/S

楼主:
嗯,这是远远达不到我的要求的。不知道网上别人说的600KB/S的传输速度是怎么来的?

楼主:
谁有弄过usb虚拟串口,目前我最大的问题就不知道能否满足我要求的传输速度,USB虚拟串口到底可不可行。

网友B:
我也觉得超过64KKB可能性比较小,那些声称很大的人的测试,都是哗众取宠,没见有完整源码。

网友C:
印象里,1ms查询一次是HID方式,虚拟串口也是这样吗?

如果也是,是否可以把时间缩短?

期待。

网友A:
全速bulk传输时,理论上1帧最多传输19个64B的包,但是受总线调度影响,达不到这么高的负载率,640KBs的速率应该还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D:
有的东西先要规范先看一遍,确定理论上可不可行再动手

网友E:
bulk方式下可以达到600k,我的产品已经使用2年了,一直稳定。如果用32f207,有时能够达到1M.但是操作系统要在系统空闲的时候才可以达到1M.很多时候操作系统不允许。不过降到600K的速度,操作系统能够保证的。

网友F:
主机每隔1ms就会查询端点的中断...

网友G:
适当处理后,间隔可以降到100uS一下。

网友C:
请问楼上,怎么处理可以提升速度?100us怎么改?

网友H:
USB2.0理论上有12M,但是会有协议消耗,一般700-800k木有问题

网友I:
采用bulk传输,每包64字节

网友J:
官网的虚拟串口有一个FrameCount 的计数,去掉就能提高速度,不然if (FrameCount++ == CDC_IN_FRAME_INTERVAL)影响速度

网友I:
这个帖子还有从么,可以讨论么,现在在做这个,感觉速度真的不会很快呢

网友K:
提高速率的方法就是提高波特率,前提是时钟要精确才行。

网友L:
跟波特率没有多大的关系吧,在串口调试助手中波特率不一致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RS232不行,如果波特率不一致,就会发乱码

网友M:
请问楼主 什么是虚拟串口啊

网友N:
官网的虚拟串口就有一个FrameCount 的计数,去掉就能提高速度的

网友O:
传输速度最大只有64KB

网友P(2024-10-11):
因此,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

网友Q:
高频变压器磁芯利用率高(与单端电路相比)、电源电压利用率高(与后面要叙述的半桥电路相比)、输出功率大、两管基极均为低电平,驱动电路简单。

网友R:
静态测试是通过使用直流电压表和负载电流计来分别测试电源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网友S: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T:
为了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U:
因此以更高的速度使用重型铣削钻头。

网友V:
小型电子设备

网友W:
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

网友X:
共模电感对交流电流起着阻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