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C51编写的函数,转换成汇编代码?

楼主(2022-12-04):
怎样将C51编写的函数,转换成汇编代码?

网友A:
C51编译后,就转换成了汇编代码。

网友B:
工程选项里面有一个SRC还是什么的选项,选择后就会生成SRC文件。这个文件就是用汇编写的源码

网友C:
具体的请搜索c和汇编之间的相互调用的资料

网友D:
我是在那里得到的。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调试的时候,打开反汇编窗口,那里面也是各种汇编,而且和c一一对应。对学习很有好处。

楼主:
谢谢回复。请教生成的文件后缀是什么?能直接在KEIL中打开看嘛?

网友E:
请教在keil IDE中,哪个选项可以生成汇编输出?

网友F:
编译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G(2023-01-03):
生成的src文件可以由用户自行打开进行更改吗

网友H:
直接编译 就可以生成汇编代码的文件了  但是不知道 会不会反向影响

网友I:
如果不想要编译的话 可以使用专用工具生成

网友J:
修改汇编代码会影响到原来的c文件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工程选项里面有一个SRC还是什么的选项,选择后就会生成SRC文件。这个文件就是用汇编写的源码
...

请问这个生成之后的文件可以打开进行编辑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我是在那里得到的。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调试的时候,打开反汇编窗口,那里面也是各种汇编,而且和c一一对应 ...

这种相当于是 只读模式  而且是需要根据代码的运行来更新的是吗

网友M:
编译之后的代码就是汇编啊

网友N:
直接编译 就可以生成汇编代码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