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外扩 SRAM掉电保存

楼主(2022-12-04):
STM32F407外扩 SRAM掉电保存问题

楼主:
我用STM32F407为客户扩了16M  SRAM。SRAM我扩完了,现在客户要掉电是  SRAM数据要保存一年以上,有没好的方案

网友A:
RAM数据会丢失的;

网友B:
放内部FLASH吧;

楼主:
要保存1年数据,就用FALSH

楼主:
是的,铁电,要么就存flash之类的

网友C:
加一个电池可以吗

网友D:
放1年,外部的SRAM芯片,电池小不了啊

网友E:
或者用储能电容

网友F:
楼主意思是正常情况下是能保持的,只不过当这个时间延长到2天时,数据就错了,是不是这样?

网友G:
功耗非常低的话 应该可以支持

网友D:
加个纽扣电池给SRAM作为备用电池。

网友H:
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Static Random-Access Memory,SRAM)是随机存取存储器的一种。所谓的“静态”,是指这种存储器只要保持通电,里面储存的数据就可以恒常保持。

网友I:
所以你只能给这个芯片提供额外的电能。

楼主:
大哥,就是因为外部sram功耗低不了啊。

网友F:
对这个问题 我很迷茫

网友J:
可以放内部flash

网友K:
长时间保存就用FALSH

网友L:
功耗非常低的话可以加个电池

网友L:
加个电池供电挺不错,不用大改电路

网友M:
改成内部flash存储就不用改硬件电路了

网友N:
放在flash里就行

网友J:
存flash之类的吧

网友J:
用内部的flash存,这样只需要改动程序硬件可以不改动

网友O(2024-01-17):
MRAM呀,首选 180758516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