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驱动安装不了

楼主(2022-12-04):
中颖的PRO-06为什么安装不了驱动,win7 32  64都不行呢?请高手回复下,谢谢!

楼主: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是不是数字签名被禁止了》 我现在WIN7每次开机,按F8进入黑屏模式,把“禁止数字签名给选了”,然后开机,就OK了!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驱动程序安装上了,但是打开烧录软件查找不到pro-06

网友C:
把杀毒软件禁了

网友D:
关闭杀毒软件,添加信任列表。

网友E(2023-01-03):
安装的时候是不是得关掉杀毒软件啥的啊

网友F:
有没有报错信息啊 是不是安装驱动之前应该先安装环境啊

网友G:
安装过程中总会有一定的提示信息的 或者是在哪一步安装不下去了呢

网友H:
如何确定是不是数字签名被禁止了呢 在哪里看啊

网友I:
是不是跟系统文件的缺失有关系呢

网友J:
看来这个驱动还挺不好安装的呢  需要前期一些环境的准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