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为什么直接跳到00000E40段去了,不是应该接着00000000连续的吗?

00000000: 111111111111----------------------------------------------------
00000E40: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0000E80: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0000EC0: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0000F00: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0000F40: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0000F80: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0000FC0: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A(2022-12-04):
器件复位后位0000,0004是中断地址,0000-0003必须设置跳转指令,跳转到程序开始地址。开始地址可以在内存中任何位置。

楼主:
如何才能让内存分布连续?

楼主:
勾选上 Format hex file for download 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勾选上 Format hex file for download 就可以了

学习到了,操作是简单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勾选上 Format hex file for download 就可以了

你好,是在哪个选顶里的,  是 X IDE吗,  之前也烦的很 8位的  好像都默认会在末尾放代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是在哪个选顶里的,  是 X IDE吗,  之前也烦的很 8位的  好像都默认会在末尾放代码 ...

在MPLAB X IDE的linker 选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