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IM1重映像到PE引脚不出波形,使用默认引脚时有波形

楼主(2022-12-04):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GPIOE|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A:
如果不做REMAP是否能正常输出呢?

网友B:
注意stm32f1系列的TIM1 的 Full remap 仅限于100脚和144脚封装;

网友C:
另外 请注意TIM1的时钟是APB2 以及需使能其MOE.

楼主:
不做REMP能输出我用的是STMF103VET6 100引脚的

楼主:
void TIM1_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GPIOE|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TIM1_MODE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14399;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0;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TIM_OCN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TIM_OCN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0;
        TIM_OC2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0;
        TIM_OC3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125;
//        TIM_OC4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OC4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TIM1_UP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1,TIM_IT_Update,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TIM_OSSRState_Dis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TIM_OSSIState_Dis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TIM_LOCKLevel_OFF;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0;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TIM_Break_Dis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TIM_BreakPolarity_High;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
        TIM_BDTRConfig(TIM1,&TIM_BDTRInitStructur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ENABLE);
        TIM_Cmd(TIM1,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

网友D:
记得开启AFIO时钟, RCC_APB2ENR_AFIOEN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REMAP函数位置放错了。

网友B:
放到哪里了

网友E:
是不是时钟没开

网友F:
不做REMAP是否能正常输出

网友G:
REMAP函数放哪了?

网友H:
是不是时钟没配置好啊

网友I:
TIM1的时钟是APB2

网友J:
时钟没打开吗?

网友K(2023-01-04):
重映像之后还需要对相关的引脚进行配置才可以使用

网友L:
这个引脚的时钟源好像不是楼主配置的这个时钟啊

网友M:
REMAP函数应该放在哪个函数的后边比较合适呢

网友N:
这个函数的作用是什么 在初始化过程中它的位置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O:
冲映射的话 就需要配置引脚的功能以及时钟了

网友P:
在重映像的时候 需要对中断函数进行相关处理吗

网友Q:
REMAP函数是干嘛的,需要动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