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C82L52的功耗 MPC82x52_A9.pdf里面也没有说明

楼主(2022-12-04):
pd, pc
MPC82L52的功耗 MPC82x52_A9.pdf里面也没有说明

网友A:
顺便问下,怎么仿真

网友B:
在规格书内的DC规格内就有功耗数据参考!

网友C:
怎么仿真呢

网友D:
请看:23.2. 直流电气特性

掉电模式电流     0.1uA

网友E:
找找有没有数据手册

网友F(2023-01-03):
在规格书内的DC规格内就有功耗数据参考

网友G:
手册上肯定有的 楼主没有仔细看应该是微安级别的

网友H:
使用仿真器连接 然后直接供电运行程序就可以仿真

网友I:
一般芯片的直流电气特性都包含哪些参数呢

网友J:
手册里边的电气参数那部分肯定有这参数的介绍

网友K:
这个参数对芯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手册中不会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