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论憨批房东给我在卧室按了一个声控灯

楼主:
#申请原创#
论憨批房东给我在卧室按了一个声控灯
      前一段时间租房子的时候,跟同事去验收,发现有个卧室的灯不亮,然后要求房东进行了更换,第二次去验收的时候打开灯可以亮了,一直开着,然后就跟同事去查看其他房间的问题,查完之后回到客厅,发现刚才换灯那个屋灯好像是闪了一下,我以为是出现幻觉了,然后问同事是不是那个屋灯闪了一下,同事说好像是。我们下班后晚上来验的放,我凑,同事说,这是闹鬼的啊,跟同事打趣道是不是得先请个道士驱驱鬼啊。我说先等一会,看看那个闪不闪,过了大概几秒钟,那个灯灭了,我们一说话,那个灯又亮了,神TM闹鬼,这个憨批房东给卧室装了个声控灯,也是服了。
     同事说跟房东说说吧,让他再换一下,我说算了吧,自己来解决吧。
     解决方式就是将控制LED导通的晶闸管直接短接,让他不受芯片控制,直接导通即可,如右下角图所示。

      下面我们讲一下声控灯的原理。没有在网上找到这的PCB一样的原理图,所以找了一个其他原理图, 原理都大差不差,只不过LED我们的LED灯电路用的是直流电,图中所给用的是交流电。  声控灯的电路原理

      V5~V8组成全桥整流电路,220V交流电经过全桥整流器整流后变为脉动直流电,经R9和VD4以及VD9稳压C6滤波后提供一个稳定的直流电压,红色箭头表示电流方向。

      电阻R1和拾音器BM构成一个静态偏置电路,当拾音器感受到外界声音时,产生一个信号经C1耦合到VT1。

      声控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这个拾音器BM,它一般是一个驻极体咪头。

      驻极体其实相当于一个电容,它在出厂之前被加入一定量的永久电荷,如果密闭性做的很好的话,不会凭空消失,一般可以用好几年。

     驻极体表面有一个震动模,非常薄。当外部传来声音时,他就是产生微弱的震动,就会导致振动膜和下表面的金属板之间位置发生变化,根据公式

      d就是振动膜和下表面的金属板之间位置的距离,公式中只有d是变量,其他都是常量,所示当d减小时,C会增大。C=QU,因为Q是不变的,C电容量发生了变化,所以U增大,电压发生变化。电压的变化会就导致咪头自带的场效应管阻抗发生变换,场效应管可以等效为一个可变电阻。

     所以当声音传来时,电容C2就会输出变化的电压信号,这就是实现了声音信号转为电压信号。VD1和VD2组成一个倍压整流电路,相当于把输入电压波形放大两倍。RG为光敏电阻,当白天时候光敏电阻阻值很小,相当于对地短路,此时VT2基极电位为0,VT2不会导通,所以VT3截止,晶闸管VTH不导通。当晚上时,光敏电阻阻值变得很大,此时当有声音传来时,有电压从C2传来,因为此时光敏电阻很大,所以会分的较大电压,此时VT2、VT3均导通,C4电容被迅速充满电,从而有电流经过晶闸管VTH的控制极,因此晶闸管VTH导通,继电器线圈K通电,使的EL亮起。
      当声音消失时,信号消失,VT3截止,电容C4经R8和晶闸管VTH以及继电器K放电,直到电容C4电压被放到VTH截止电压为止,达到延时关断作用。
      以上就是声控灯的原理,如有错误,请大家指教。

网友A(点评):
我直接用的微型继电器替代晶闸管。

网友B(2022-12-05):
好好的懒人灯~~~~ 就这样废了

网友C:
VT1的静态偏置电流应该是R2和R3提供的吧?R1的作用应该是便以驻极体咪头引起一个变化的电压,这个电压通过三极管进行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VT1的静态偏置电流应该是R2和R3提供的吧?R1的作用应该是便以驻极体咪头引起一个变化的电压,这个电压通过 ...

R2 和R3应该是提供一个没有声音时,三极管VT1导通的电压。你这样说好像也是对的,我再考虑一下

网友D:
你这是特意找了灯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特意找了灯的原理图?

和我家那个原理不一样们应该只有厂家有,哈哈哈,上网上找了一个类似的,原理都一样

网友E:
最好的学习方法啊

网友F:
有技术自己动手就是好,不过这房东比较逗!

网友G:
还可以这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