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虚拟串口 该设备无法启动

楼主(2022-12-04):
STM32 虚拟串口遇到“该设备无法识别(代码 10)”,大多数电脑没有问题,部分电脑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的确可能跟windows版本有关

网友B:
win10以前的都需要电脑里安装下VCP的驱动

网友C:
电脑已经根据正点原子的方法安装了VCP驱动,还是不行

网友D:
目前发现只有少数电脑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否跟电脑系统版本有关?

网友E:
改用个libusb 安装驱动,

网友F: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刚买的机械革命S2 air IR,重装了几次系统都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F:
还是有感叹号,显示代码10

网友G:
可能跟windows版本有关

网友H:
这应该是跟系统版本有关吧

网友I:
是不是没装驱动啊

网友J:
可能是缺点驱动程序

网友K:
可能跟windows版本有问题

网友L:
理论上应该是驱动问题

网友H:
升级一下驱动试试

网友M(2023-01-04):
这个 如果软件和 硬件都是相同的话 有可能是 因为电脑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N:
有可能跟电脑本身安装的系统有关系

网友O:
还有可能跟是否是电脑的主板上的串口有关系

网友P:
我觉得还跟虚拟串口的生成工具有关系

网友Q:
把可行的和不可行的电脑换一下 看看是电脑问题还是设备问题

网友R:
可以使用互换的办法排查一下是不是电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