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485方向脚导致卡死

楼主(2022-12-04):
MAX485+STM32F103。

主机设备数据量偶尔会很大且无间隔。当从机设备回复的时候方向脚置为发送使能,然后启动发送,发送完成进入中断函数将方向脚改为接收使能。但是由于主机设备数据很大,会发生数据碰撞,从而导致从机无法进入发送完成中断,从而导致方向脚无法翻转为接收,从而导致接收中断无法再触发。

楼主:
我目前在应用层加了很多判断条件,能够降低触发的概率,但是仍会有极低的概率触发。

网友A:
请教应该怎样处理方向脚的编程,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再就是为什么485总线的数据碰撞会导致uart发送时无法进入中断。

网友B:
我猜测大概率是一直在串口中断里面

网友C:
应该是没有用modbus

网友D:
只是单纯的双方收发数据

网友E:
上modbus就好了。

网友F:
你的意思是在发一串数据的中间使能了接收且收到了数据?

网友G:
接收数据时清除了发送完成中断标志?那就是接收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H:
一般也不能这样搞啊,要发完一帧之后再使能接收啊.

网友I:
或者用硬件:

网友J:
电容整小一点

网友K:
就是modbus 但是各家程序对于时序处理不严谨导致的  目前主机没办法改  让我的从机改。

网友L:
大概率是一直在串口中断里面

网友M(2023-01-04):
为什么会无间隔呢 这样会导致数据卡死

网友N:
及时数据的波特率比较慢 也需要在数据包之间加延时

网友O:
如果不能改主机程序的话  那么对从机的压力就太大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目前在应用层加了很多判断条件,能够降低触发的概率,但是仍会有极低的概率触发。
...

判定条件越是负责  执行效率就越低啊

网友Q:
个人认为如果不更改主机方的代码  基本上不能从根部解决问题

网友R:
无论数据量大还是小 每包之间必须要做最小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