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配置为输出或者输入都能忍受5v吗?

楼主(2022-12-04):
stm32系列的FT引脚是可以忍受5v的

网友A:
最好串电阻

网友B:
或电阻分压或其它处理;

网友C:
应该可以,但是还是要看电流吧

网友D:
5v扛不住

网友E:
串个电阻就行

网友F:
分压处理一下吧

网友G:
5v的应该不行

网友H:
输出咋容忍5v啊?

网友H:
输出电压最高不就才3.3v?

网友I:
加个分压电阻吧

网友J:
感觉扛不住

网友E:
这个应该不能容忍5v电压吧

网友K:
单独接5V有点悬还得串电阻将电压降下来进行保护

网友L:
FT引脚?这个是什么引脚?

网友M:
有些引脚支持5V就能扛得住,不管输入还是输出,看手册吧。

网友E:
看手册上面说哪些能容忍5v

网友N(2023-01-04):
应该是可以忍受的 但是建议加一个保护电阻

网友O:
只要是标有ft的引脚都是可以忍受的  接不接电阻都可以

网友P:
引用 网友L:
FT引脚?这个是什么引脚?

ft引脚是一种特殊的引脚 一般的引脚都只能容忍3.3V的电压 这种引脚可以容忍5V电压

网友Q:
引用 网友B:
或电阻分压或其它处理;

我觉得这种引脚是不需要电阻分压的 直接接5v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R:
是的  手册上写的非常明白 直接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S:
请注意就是只有标有ft的引脚才可以容忍5V

网友T:
输入5v会烧芯片

网友U:
可以增加电平转换,把3.3V转成5V。

网友L:
引用 网友P:
ft引脚是一种特殊的引脚 一般的引脚都只能容忍3.3V的电压 这种引脚可以容忍5V电压 ...

这种引脚在手册上面可以看到?

网友V:
STM32的部分IO口可以容忍5V

网友W:
不能吧,还是穿个电阻

网友X:
STM32可以实现对5V的逻辑电平进行识别,不会损坏芯片,放心使用

网友Y:
尽量使用3.3V的,可能超出工作范围的。

网友Z:
大部分IO可以。你可以在STM32对应型号的芯片手册上,找到IO功能名称说明的那张表,上面有标FT的就是可以兼容5V的。

网友AA:
之前使用过5V问题不大。

网友AB:
可以接受5V电压的。

网友AC:
看芯片的型号,大部分较新型号的大部分管脚都是 5V Tolerant 的

网友AD:
最好不要这样搞,不安全。

网友AE(2023-02-03):
不具备耐5V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