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一旦唤醒,电流就有1mA左右

楼主(2022-12-04):
STM32F030C8T6+RTC 唤醒,  进入stop模式 电流应该是7uA左右,但是一旦唤醒,电流就有1mA左右

网友A:
有没有MCU或者低功耗的MCU或者蓝牙的SOC可以做到利用RTC唤醒之后的电流也是uA级别的。

网友B:
你可以看看STM32L0系列芯片。

网友C:
其实功耗跟你实际应用、时钟等都关系。

楼主:
唤醒之后直接进行相应配置 是不是也能达到相同的效果呢

网友D:
降低主频啊!

网友E:
消耗和你实际应用时钟都有关系

网友F(2024-10-16):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G:
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

网友H: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

网友I: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J:
极限情况下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

网友K: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

网友L: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

网友M: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N: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