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判断编码器出错

楼主(2022-12-04):
STM32F4增量编码器接口如何判断编码器出错?

楼主:
STM32F4 的增量编码器是否可以检测到AB信号有断线,AB有缺一相的错误??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
对编码器没有什么研究   帮顶一下

网友C:
预期输出和实际输出不同 当然就有问题了

网友D:
线断了的话,中断溢出了呀

网友E:
用中断溢出判断好了

网友F:
编码器不是特别熟,不过应该可以采用中断溢出来检测吧。

网友G:
预期输出和实际输出不同,就会有问题啊

网友H:
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I:
只有用4倍频的方式才能够判断出A或B断线的问题,如果只用一个中断的话,只可以检测不与中断脚连接的是不是断线。

网友J:
示波器观察一下波形试试

网友K:
编码器出错的话建议可以手动动作看一下数值是不是正确,不正确就是编码器问题,前提肯定是安装都没有问题

网友L(2023-01-04):
编码器出错的话 会有错误码上报吧

网友M:
编码器出错的话 是不是就会发送乱码啊

网友N:
有些编码器是否有问题 我觉得可以自己通过软件自行判断

网友O:
编码器本身元器件出现错误,导致其不克不迭产生和输出精确的波形

网友P:
编码器连接电缆错误:这种错误出现的几率 最高,维修中经常碰着,应是优先考虑的成分

网友Q:
常日为编码器电缆断路、短路或接触不良,这时需更换电缆或评论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