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永远返回RESET

楼主(2022-12-04):
STM8S的ADC1,等待ADC1_GetFlagStatus(ADC1_FLAG_EOC),永远返回RESET

楼主:
我用STM8S的AIN0采集电压,配置如下: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0, GPIO_MODE_IN_FL_NO_IT);
ADC1_DeInit();ADC1_Init(ADC1_CONVERSIONMODE_SINGLE,                 /*单次转换*/
              ADC1_CHANNEL_0,                                                                 /*目标通道*/
              ADC1_PRESSEL_FCPU_D8,                                                       /*Fadc = Fcpu/8*/
              ADC1_EXTTRIG_TIM,                                                               /*Timer1触发*/
              DISABLE,                                                                                 /*禁止外部触发*/
              ADC1_ALIGN_RIGHT,                                                               /*右对齐*/
              ADC1_SCHMITTTRIG_CHANNEL0,                                             /*禁止ADC通道的施密特触发功能*/
              DISABLE                                                                                  /*以降低IO的静态功耗*/
             );

ADC1_Cmd(ENABLE);
ADC1_StartConversion();
while(ADC1_GetFlagStatus(ADC1_FLAG_EOC) == RESET);
。。。。。。
上面的程序,永远在while()处等待

楼主:
是不是还差一个配置呀,导致永远转换不完?

网友A:
/*Timer1触发*/

有触发吗,改为软件触发

楼主:
你意思是ADC1_EXTTRIG_TIM下面的DISABLE改成ENABLE?

网友B:
感觉你的配置有问题

ADC1_EXTTRIG_TIM,看看触发源里面有没有软件触发的定义

楼主:
typedef enum
{
  ADC1_EXTTRIG_TIM   = (uint8_t)0x00, /**< Conversion from Internal TIM1 TRGO event */
  ADC1_EXTTRIG_GPIO  = (uint8_t)0x10  /**< Conversion from External interrupt on ADC_ETR pin*/
} ADC1_ExtTrig_TypeDef;

这是stm8s_adc1.h里面的定义,ADC1触发方式有两种,外部引脚触发和TIM1触发,我用TIM1触发,ADC1_ExtTriggerState也改成了ENABLE,改后的代码如下: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0, GPIO_MODE_IN_FL_NO_IT);
ADC1_DeInit();ADC1_Init(ADC1_CONVERSIONMODE_SINGLE,                 /*单次转换*/
              ADC1_CHANNEL_0,                                                                 /*目标通道*/
              ADC1_PRESSEL_FCPU_D8,                                                       /*Fadc = Fcpu/8*/
              ADC1_EXTTRIG_TIM,                                                               /*Timer1触发*/
              ENABLE,                                                                                /*使能TIM1触发*/
              ADC1_ALIGN_RIGHT,                                                               /*右对齐*/
              ADC1_SCHMITTTRIG_CHANNEL0,                                             /*禁止ADC通道的施密特触发功能*/
              DISABLE                                                                                  /*以降低IO的静态功耗*/
             );

ADC1_Cmd(ENABLE);
ADC1_StartConversion();
while(ADC1_GetFlagStatus(ADC1_FLAG_EOC) == RESET);
。。。。。。
程序执行结果还是一样,永远在while()处等待,现在触发源TIM1在配置函数里已经打开了,难道TIM1需要单独配置一下吗?

网友C:
TIM1应该也要正确配置的

楼主:
电压已经读出来了,TIM1确实不用配置

网友D:
犯了个低级错误

楼主:
嗯,我的判断语句不是前面发的帖子的while(),是if(ADC1_GetFlagStatus(ADC1_FLAG_EOC) == SET)

网友E:
问题在这句话里,永远进入不了if语句的{}内

楼主:
知道怎么回事了,多谢大家

网友F:
触发源里面有没有软件触发的定义

网友G:
改为软件触发试试

网友H:
你的软件配置有问题吧

网友I:
是不差个配置,有触发吗

网友I:
TIM1不用配置吧

网友J:
是不是软件配置问题

网友K:
这个判断条件没法满足吧

网友F:
是不是没配置完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知道怎么回事了,多谢大家

请问到底怎么回事?方便的话就说一下原因呗,让大家后期也避免一下

网友F:
这个if的判断永远满足不了吧

网友M(2024-05-21):
触发器源中没有软件触发器的定义

网友N:
我认为我们不能满足这个标准

网友O(2024-06-21):
我觉得我们达不到那个标准

网友P(2024-10-21):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Q: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

网友R:
引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

网友S:
PCB也会使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T:
这些交流电流的峰值有可能是连续输入或输出直流电流的2~5倍

网友U: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V: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

网友W: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X:
一个地是连接控制集成电路和与之相关的无源器件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