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上拉也不变

楼主(2022-12-04):
可以置低,但是置高的时候,总是0.7v左右,加上拉也不变

网友A:
其他片子可不可以输出低?就是说先排除是个体还是全部。

网友B:
嗯,个体的找是不是损坏或者短路,全部的找自己软件设置问题。

楼主:
灌电流输入,加一个1k的限流电阻,是不是电流太大了,因为同样的电路,我用的4.7k的限流电阻,那个io能正常工作,电压是3.3v的

网友C:
数字输出你怎么会加那么大的限流电阻?

网友D:
这个会不会是电流的问题呀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一个IO,即使输出高电平实际输出还是低电平?那要检查一下这个IO上是不是和其它信号短接了。

楼主:
晕,犯了个低级错误,闪人

网友E:
数字输出电阻太大了吧

网友F(2023-01-04):
楼主使用的是引脚的什么模式呀

网友G:
楼主是接的多大的上拉电阻呢?接到多少伏上去了

网友H:
估计楼主的问题出在硬件连接上了 有接错的地方

网友I:
估计是引脚模式的配置出现了问题 和硬件不匹配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灌电流输入,加一个1k的限流电阻,是不是电流太大了,因为同样的电路,我用的4.7k的限流电阻,那个io能正常 ...

4.7K的上拉电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检查硬件吧

网友J:
加上拉电阻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如果有问题 就是硬件连接是不是出现低级错误了

网友K:
是不是不小心把电阻的一端直接给接地了啊

网友L:
数字输出为什么加那么大的限流电阻?

网友E(2023-02-08):
引脚模式的配置出现了问题吧

网友M:
看下是不是IO和其它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