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用户识别码和序列号有什么用

楼主(2022-12-04):
用户识别码和序列号有什么用

网友A:
没有加密作用

网友A:
是企业用来规范生产、防止串货的

网友B:
防止串货,防止假冒

网友C:
5,6楼正解,还有就是后期便于返修时分析问题。

网友D:
每个芯片都有唯一ID

网友E:
这个还真的没有用过的,不知道咋搞比较好一些。

网友F(2023-01-03):
饿 我理解的就是用户识别码和序列号是一个号码

网友G:
序列号是芯片独有的吧 用户识别码我觉得是用户写入的

网友H:
芯片出厂序列号”是指包含芯片类型的一组字母和数字组成的编号

网友I:
这个是中颖mcu的专用名词吗 我就知道uid 还不是很清楚这俩名词代表什么

网友J:
用户识别码是针对我们这种开发单片机的用户来说的是吗

网友K:
感觉对芯片来说序列号应该是有用的 可以防真伪

网友L:
一般是产品的唯一标识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