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F403A通用定时器PWM改变频率用哪个函数

楼主(2022-12-04):
AT32F403A通用定时器PWM改变频率用哪个函数?
是在运行程序中,不是在配置中

网友A:
修改频率是这个函数
void tmr_period_value_set(tmr_type *tmr_x, uint32_t tmr_pr_value);
修改占空比是这个函数
void tmr_channel_value_set(tmr_type *tmr_x, tmr_channel_select_type tmr_channel, uint32_t tmr_channel_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