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107和103的rs485通信

楼主(2022-12-04):
写了主机和从机的程序,两块107可以进行询问——应答方式的485通信,现在把程序移植到103上面,不行

楼主:
我是用数组保存数据帧的,在数据帧发送或接收完成前板子时钟保持发送或接收的状态。标志位用到的是TXE和RXNE,通过中断方式。把运行过程的中间参数发送到串口调试助手上看,发现接收到的数据帧(其实是一个个的字母组成)中间出现大量空格,字符串不能连续显示,也有接收的字符与显示的不一致。

网友A:
跟两个芯片的时钟频率不一样有关吗?

楼主:
但我感觉好像系统里面都是配置到72M的

网友B:
先检查波特率问题

网友C:
先确认波特率,简单的办法是借用PC来观察

网友D:
确认波特率没有问题,可能是因为内存容量的变化导致了冲突,看编译后的lst文件即可获知。

网友B:
设断点,调试看看

网友E:
数据接得怎么样的

网友F: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
        RxCha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if(RxChar == 'E')
        {
            RxBuffer[RxCounter++] = RxChar ;
                USART_ITConfig(USART3,USART_IT_RXNE,DISABLE);
                flag = 1;
                RS232_SendData(RxChar);
                      for(i=0;i<RxCounter;i++)
                        {
                        RS232_SendData(RxBuffer);
                        }
        }
        else
        {
                RxBuffer[RxCounter++] = RxChar ;
                RS232_SendData(RxChar);
        }

网友G:
USART_ITConfig(USART3,USART_IT_RXNE,DISABLE);了
结束了又没打开,只能收到一个字节

网友H:
在RxBuffer[RxCounter++] = RxChar ; 前面加多一句长度判断吧counter的超长判断。

网友I:
程序兼容的,先用示波器看下原因,一步步检查;

网友C:
底层代码应该有所不同,看看官方的例子怎么写的底层,替换了。

网友J:
这种通讯最好看下波形,波形很快帮你看到代码里的问题。

网友K:
频率不同设置波特率肯定要修改参数

网友L:
是不是波特率的问题

网友M:
是不是信号没对上啊

网友N:
时钟频率不一样吗?

网友O:
先确认波特率有没有问题

网友P(2023-01-05):
额 移植的时候对代码进行了相关更改吗

网友Q:
完全不改动代码的话 肯定不行啊 二者不是完全兼容的

网友R:
107和103的寄存器以及引脚都是完全兼容的吗

网友S:
在实际的硬件连接上 二者的时钟源是一样的吗

网友T:
是不是将485通讯的ab端给接反了呀 或者把地线也给接上试试

网友U:
检查波特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