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输入捕获进不了中断

楼主(2022-12-04):
TIME3定时器溢出中断正常,但是捕获中断没反应,下断点跳不进去。不知道哪边写错了。

网友A:
是怎么配置的啊,没有配置对吧,用cube配置的吗

网友B:
搞不懂怎么还这么多人用标准库。

网友C:
楼主使能中断了吗

网友D:
开总中断了吗

网友E:
确定硬件上有这个波形吗

网友F:
看来这就是用标准库的弊端啊,奉劝你早日换成LL库+HAL库

网友G:
应该是配置问题!

网友H:
我认为应该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I:
标准库用起来虽然麻烦点,但是程序运行逻辑很清楚啊

网友J(2024-10-16):
作为功率开关管和整流器的散热部分

网友K:
在主要开关电源拓扑中主要的电流环路

网友L:
每条大电流的地线要短而宽

网友M:
每个环路要与其他环路分开

网友N:
布置PCB的时候,电源地的安排要十分小心

网友O:
从邻近的引线上引入RF(射频)信号

网友P:
多个电容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