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提示需要更高电压

楼主(2022-12-04):
(无正文)

网友A:
选择外部供电或kit3提供电压改为4.75v

楼主:
现在怎么又出这问题了?红字都看不懂了。

网友B:
你是不是了6个编程口没连接好

网友C:
或者电压再改成4.65或4.7

网友D:
上面的提示是没连接到芯片

网友E:
看起来是ICSP接口故障..
检查下烧录的连接吧.

网友F:
提示需要更高压,那就试试高一点会不会好,不行可能就是连接了

网友G:
感觉像是烧录的问题,建议楼主在检查一下整体连接

网友H(2023-01-04):
我觉得楼主应该使用外部独立供电系统

网友I:
现在正常的供电电压是3.3V还是5V呢

网友J:
kit3供电的话 在不更改的情况下是多少伏啊

网友K:
使用独立供电是最好的情况了  只要注意共地就行了

网友L:
正常情况下我们应该是使用4.75V的供电电压的

网友M:
目前楼主使用的是什么供电方式啊  供电电压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