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跑两次周期中断 才进一次ADC中断

楼主(2022-12-04):
dc, ADC, AD
跑两次周期中断 才进一次ADC中断

网友A:
估计有那个地方,标志位没清。

网友B:
我猜你自己的代码可能没问题,会不会跟开发环境有关系?

网友C:
周期数的统计和它实际停在中断处让你查看不是一个线程,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

网友D:
用第一次进ADC 中断 CCS的那个CLOCK 那个功能清零。

网友E:
我用机器周期看,也不是每个周期都能跑进周期中断 和 ADC中断

网友F:
中断乱跑?还有什么信息吗?

网友G:
是不是标志位没清啊

网友H:
能看一下你的代码吗?

网友I:
用第一次进ADC 中断 CCS的那个CLOCK 那个功能清零

网友J:
是不是标志位的问题啊

网友K(2024-10-16):
电路的结构类似于全桥式,只是把其中的两只开关管(T3、T4)换成了两只等值大电容C1、C2。

网友L:
通过对于PCB电路板边缘的孔或通孔做电镀石墨化

网友M:
根据这些指标,测试员可以评估电源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N:
脉冲变压器磁能被积累的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O:
在PCB组装过程中通常使用两种类型的技术

网友P:
一般PCB是V-CUT,

网友Q:
由于共模电流的同向性,会在线圈内产生同向的磁场而增大线圈的感抗

网友R:
在板的边缘上照常制作整个电镀通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