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如何给stm32L4系列单片机 增加usb功能?

楼主(2022-12-04):
如何给stm32L4系列单片机 增加usb功能?

网友A:
需要增加多少代码,不知道1611的flash是不是够?

网友B:
做模拟的USB吧,这个不过很难的,我只是听说过的。。。

网友C:
这个初始化外设,驱动编写。

网友D:
可以选用其他的芯片作为接口。。。。

网友E:
这个使用串口芯片就可以实现。

网友F:
CH375: 通用USB接口芯片,串口/并口控制接口

网友G:
选用内置 USB 功能的微控制器

网友H:
选用模拟USB也可以

网友D:
L4 要是没有 usb 可以考虑兼容 io 的带 usb 芯片.如果有 usb,那就直接用stm32cubemx 生成一个看看.估计不大.如果想深度修改建议看 open.21ic.com 的 小 i 教你学 usb 课程

网友I:
模拟usb速度上不去的
看了下 l4貌似有的usb的

网友J:
选一个带USB Host模式的cotex—M3系列芯片。协议栈贼大。。用ch375或者CH376的话很贵十几块钱一个。

网友K:
模拟USB也可以

网友L:
选用其他的芯片作为接口

网友M:
使用串口芯片就可以

网友N:
初始化外设,驱动编写

网友L:
选个带USB Host模式的芯片

网友O:
你使用的库函数吗?

网友P:
要看你用的型号支不支持USB外设

网友Q:
stm32L4有参考代码可以使用。

网友R:
使能usb的IO口引脚就行。

网友S:
空间应该是够用的

网友T:
要做模拟的usb功能吗?这样挺复杂吧,不如外接芯片

网友U:
推荐stm32cubemx开发usb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