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可不可以实现地址的自动偏移?

楼主(2022-12-04):
一个数组uchar buf[100],想把里面100个字节依次写入EEPROM,应该怎么实现?如果一次写一个字节,每次都要将地址写入吗,可不可以实现地址的自动偏移?

网友A:
这个要看EEPROM的手册,有的EEPROM支持连续写的功能。

网友B:
这个需要进行地址的偏移处理的吧

网友C:
这和你用的EEPROM芯片有关噢

网友D:
EEPROM一般支持页写的,写一次地址就可以写一页,速度更快。

网友E:
这个只能是地址自++才行吧。

网友F:
EEPROM有偏移的方式啊。

网友B:
不能连续写入的。

网友G:
可以定义一个批量写入的函数。

网友H:
EEPROM分页写数据

网友I:
写入的起始地址为EEPROM的有效地址,且待写入的数据总长度不超过从所述的起始地址到EEPROM的最高地址

网友C:
EEPROM能够多个数据读写

网友J:
Flash芯片可以连续写入数据。

网友A:
针对EEPROM不能批量写入数据。

网友J:
论从那个地址连续写,不能超过(跨过)一整页

网友K:
能够按页写数据。

网友L:
不能连续写入的

网友M:
有的EEPROM支持连续写功能

网友N(2024-10-16):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O: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