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keil编译程序出错

楼主(2022-12-04):
Build target 'led'
compiling system_stm32f0xx.c...
system_stm32f0xx.c: Error: C9517E: Parsing error: Info GenerationDate specifies date which is in the future (d:\Program Files\Keil_v5\ARM\ARMCC\sw\mappings\armcompiler.elmap:12)
Product: unknown
Component: unknown
Tool: ArmCC [5040049]
"..\..\project\output\led.axf" - 1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程序打包上来看看,我帮你编译下

网友B:
你的问题好奇怪

楼主:
就是新建工程也是那样

网友C:
可能你的编译路径不对

楼主:
就是提示browse information 无输出信息,配置里面也不能选,重新安装了一下KEIL也不管用

网友D:
你们都用到MDK5了啊,好用吗?我用的4.72a,在win7系统下老是崩溃。MDK5稳定吗?

楼主:
奥,我再试试    我昨天还用的好好的   打开KEIL就成这样了

网友E:
你修改了系统时间?
试试clean一下项目

楼主:
高手,我说呢   之前改了一下系统时间,就没改回来

楼主:
可以了  谢谢大家    是我改了系统时间

网友F:
4.72a调试的时候老是出现uv4无响应。MDK5有出现吗?

网友G:
兄弟,系统时间怎么改啊?我也出现一样的状况!!

网友H:
系统时间改回来就好了吗

网友I:
是不是路径的问题啊

网友J:
你没有安装支持包。

网友K:
Keil5?
没有按照支持F0的pack吧

网友K:
改系统时间也会出错

网友L:
到底是工程项目没选择合适的器件 还是 MDK版本本身问题?

网友M:
系统时间改了还是一样吗

网友N:
改一下系统时间试试

网友O:
看楼主的意思是该系统时间就好了,但是系统时间跟这个有关系嘛?我从来没有注意也没有启动过系统时间呀,看楼主程序只是一个LED,确实我没发生过这个问题

网友P(2024-10-16):
输入环路通过近似直流的电流对输入电容充电

网友Q:
主电路那些环路产生的噪声会加到控制信号上

网友R:
接收到的RF(射频)能量越大

网友S:
错误的比较大的Ⅵ乘积结果

网友T:
关系到它们的频率响应

网友U:
使它们之间的电流通路尽可能短

网友V:
通过交流电源插头从产品中流走

网友W:
JUnit(用于 Java)、SUnit(用于 Smalltalk)和 CppUnit(用于 C++)等框架提供了丰富的功能集

网友X:
通过输入和输出电流环“逃逸”到外面环境中

网友Y:
交流电压在发射EMI

网友Z(2025-06-04):
先检查时钟源,然后进入系统设置,找到时间设置,输入正确时间即可

网友AA:
先检查项目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AB(2025-11-04):
系统时间改回来,是不是就好了?

网友AC:
要判断是器件选择不当还是MDK版本问题,得先看器件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再看MDK的版本是否支持所用器件及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