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是不是模拟输入电压造成单片机不正常?

楼主(2022-12-04):
PIC单片机6路ADC采样,其中两路输入电压接近供电电压。
仿真运行程序,程序会立马暂停,如果将程序烧录单片机,会不断的复位。而不接入模拟口,单片机可以正常运行。
想问问是不是模拟输入电压造成单片机不正常???

网友A:
示波器看看复位脚,是硬件复位还是软件复位了。

网友A:
AD采样电压最大值最好不要超过VCC, 否则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
是MCRL引脚复位引起

网友A:
是你连接那两路AD转换接到了MCRL引脚上了?

楼主:
是MCRL没有接高电平,到导致的,不是模拟口接MCRL,你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
哦 是单片机外围电路的复位电路有问题呢..我遇到一个问题,25K22单片机,RA0端口过电阻过探针插入大地,采用开关电源市电供电时,复位状态下RA0口测得有感应电压,导致单片机不能正常运行,RA0口挑断后换了一个口就正常了.  25K22这个芯片,RA0口紧挨着MCLR,可能它的抗干扰能力差一点

网友C:
MCRL引脚复位的问题吧。

网友D:
楼主,麻烦把电气原理图发一下,这样就比较好排查问题了,基本感觉复位的话应该是原理图上的问题,一般只要模拟电压不超过供电电压不会有啥问题,这部分手册里面应该都会详细讲解

网友E(2023-01-04):
那么在这个芯片中 楼主设置的能够采集到的最高的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F:
单片机外围复位电路最好要按照手册提供的画

网友G:
可以尝试把电压降低一下试试看 是不是这个效果

网友H:
是不是考虑 有可能是电源供电能力不足导致的呢

网友I:
也不一定啊有可能是电压导致复位引脚异常了

网友J:
外围的复位电路的电阻和电容不能轻易的更改